[emWin] 关于通过WM_CreateWindow();函数创建多个窗口后,进行不同窗口之间的切换问题

楼主(2016-11-16):
请问各位,通过WM_CreateWindow();函数创建了多个界面后,在界面之间切换的时候,需要使用WM_DeleteWindow();函数将先前的窗口删除吗?  如果不删除,会有什么情况产生吗? 比如切换新的窗口界面时,重新创建一次窗口函数,会不会导致MCU的RAM或者堆栈空间溢出?

网友:
不断的创建会导致emWin动态内存耗尽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