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问如何更改V4中的波特率

楼主(2016-11-18):
硬汉,你好!
      V4板中的默认波特率是115200bps,我想在我自己绘制的板子上将波特率增加到115200x4=460800,以提高上传数据率,请问如何修改?谢谢!

楼主:
我在bsp_uart_fifo.h文件中,L79行,看到UART3_BAUD 9600,这里是否应是115200?

楼主:
请教,若要默认是115200bps,UART1_BAUD、UART2_BAUD、UART3_BAUD、UART4_BAUD、UART5_BAUD是否都应该是115200,这样在计算机端SecureCRT都会以实际分配的com口(com1~com5中的一个),
按115200通信,是这样吗?若我想按照460800bps通信,是不是要把这几个都修改为460800?

网友:
用了那个串口修改那个就行,你的电脑实际使用的是那个串口编号可以通过看设备管理器查看。

楼主:
但有的时候,设备接入计算机每次串口号有时会变的,难道STM32程序我都要根据这个变化后的串口号改程序、编译、下载吗?那这样太麻烦了,
把UART1_BAUD、UART2_BAUD、UART3_BAUD、UART4_BAUD、UART5_BAUD这几个宏定义都改为460800是不是更好一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有的时候,设备接入计算机每次串口号有时会变的,难道STM32程序我都要根据这个变化后的串口号改程序、编译、下载吗?那这样太麻烦了,
把UART1_BAUD、UART2_BAUD、UART3_BAUD、UART4_BAUD、UART5_BAUD这几个宏定义都改为460800是不是更好一些呢?

你理解反了,不是STM32要修改,而是你的电脑软件要根据设备管理选择的修改。

与STM32没有关系。

楼主:
那这样的话,STM32上传波特率难道是由计算机端的波特率决定了?或者说STM32的上传波特率会自适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这样的话,STM32上传波特率难道是由计算机端的波特率决定了?或者说STM32的上传波特率会自适应?

不是,就好比两个电脑做串口通讯,你会怎么做,思考下。想明白了,这个问题也就想通了。

楼主:
我想,若甲、乙计算机进行通信的话,甲、乙都要设置成同一个波特率才可以正常通信,内部估计受收发定时器中断约束;
就我这个具体应用,计算机端设置成460800波特率接收,那么STM32也应该设置成460800发送吧,这个该改哪里呢?我还是不太明白,因为默认是115200

楼主:
要改变这个默认115200为460800,在STM32中肯定还是要在某地方进行些修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