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程下载] 求助:关于V5-004a_USART实验_printf功能的疑问

楼主(2016-11-18):
小弟在尝试将一块407的最小系统板上跑V5-004a_USART实验_printf功能时,上位机软件接收显示的是乱码?不知道为什么?哪位大侠遇见过此情况,如何解决?
(注:这块板子再跑自带的测试程序时,都没有问题--表明硬件没有问题的!就是跑V5-004a出现上述乱码情况)

网友:
波特率是否正确,估计是你的波特率设置问题。能够发乱码至少说明硬件是通的。

另外就是看下你的这个而板子的主频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波特率没有问题的,这个已经注意到了。
V5-004a_USART实验_printf的示例程序,对于同样的407型号板子,这个和主频有什么关系呢,程序已经是设定好的啊。
反正是目前还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没有问题的,这个已经注意到了。
V5-004a_USART实验_printf的示例程序,对于同样的407型号板子,这个和主频有什么关系呢,程序已经是设定好的啊。
反正是目前还没有找到原因。

看下这个帖子,看看你的晶振频率是否与HSE_VALUE的数值一直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43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这个帖子,看看你的晶振频率是否与HSE_VALUE的数值一直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43

对,总算解决了,就是这个变量问题。
刚看到你的回帖,虽然已经解决了,不过还是感谢你的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