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编译错误,在别人电脑上是可以编译通过的,在我电脑上就不能
我喜欢她,她不喜欢我,就是那么

楼主(2016-11-19):
file:///C:\Users\MBENBEN\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078128814\QQ\WinTemp\RichOle\XADR$I2M5`)O9PEP)OBGHIK.png别人的程序,在别人电脑上是可以编译通过的,在我电脑上就不能,程序是对的,好像是哪个配置文件错了,郁闷了好几天,有人知道吗?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用的ST自己的ST Visual Develop编译器,并且已经完成破解,编译我自己写的程序是没有问题,百度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答案,有人可以帮帮我吗

因为图片可能看不清楚所以把报错的内容都复制多来Running Linker

clnk -l"C:\Program Files (x86)\COSMIC\CXSTM8_EVAL\Lib"  -o Release\yy.sm8 Release\yy.lkf
#error clnk Release\yy.lkf:1 Program too large for LIMITED version
The command: "clnk -l"C:\Program Files (x86)\COSMIC\CXSTM8_EVAL\Lib"  -o Release\yy.sm8 Release\yy.lkf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yy.elf - 3 error(s), 0 warning(s)

楼主:
有人可以帮帮我吗

楼主:
我以前遇到过,是有两个文件配置错了,吧本地工程里的配置信息复制到编译出错的工程里就可以了,但我忘了是哪两个文件

网友(2016-12-21):
有三个错误,怎么才给出一个的提示,有可能前面的导致后面的错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