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判断一个页面当前是否是在最顶层被用户操作?

楼主(2016-11-21):
如题,有没有什么好方法用来判断一个页面当前是否是在最顶层被用户操作。
为简单起见,可以假设为每个页面都是全屏的。

网友:
窗口的WM_TOUCH消息里面调用函数,WM_GetStayOnTop()
每个窗口里面都加上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窗口的WM_TOUCH消息里面调用函数,WM_GetStayOnTop()
每个窗口里面都加上这个

这个应该不行吧。
没有触摸屏的情况下,从来没接收过WM_TOUCH消息
WM_GetStayOnTop()这个函数是要在别的地方设置“保持在顶部”这个标志,即要先调用WM_SetStayOnTop()。要和这个配对使用的,并不能做为特殊的一个进行标记。
也就是说,调用WM_GetStayOnTop()这个是能得到被事先设置好标记的页面在最顶部。
但是并不能用来判断,自己想要的页面当前是否正在最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