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串口打印不显示运行计数和使用率

楼主(2016-11-21):
FreeRTOS串口打印只显示vTaskList那部分,而vTaskGetRunTimeStats那部分只显示标题,不显示任务名和数据。其它都正常。
使用例程:V4-301_FreeRTOS实验_串口调试方法(打印任务执行情况)
芯片:STM32F103C8T6
只修改这个位置:configTOTAl_HEAP_SIZE   ((size_t)(15*1024))
这个是咋回事呢

网友:
要提供一个高于系统时钟节拍的时间基准,你是不是没有提供,估计是这个问题。

楼主:
提醒了我,应该是这个型号内部没有TIM6,看了下规格书,好低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