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9引脚问题

楼主(2016-11-22):
是不是429的176引脚也无法同时支持RGB888 + 32bit sdram?  貌似引脚有冲突了

网友:
哪个腿  弄个图看看

网友:
用208脚的封装吧。不过根据个人经历来看,用24位色在小屏幕上很难看出比16位色效果好,而且计算量上大了很多,拖慢系统。另外,由于sdram突发模式的存在,使得32位带宽的内存也没比16位的快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208脚的封装吧。不过根据个人经历来看,用24位色在小屏幕上很难看出比16位色效果好,而且计算量上大了很多,拖慢系统。另外,由于sdram突发模式的存在,使得32位带宽的内存也没比16位的快多少

32位带宽尤其重要。

32位SDRAM是16位的2倍,效果杠杠的,可以用emWin刷图,刷色块实测对比下,F429+32为SDRAM,配置F429颜色格式为RGB565,刷色块可以到1亿3千万,刷800*480*2的图片仅需15ms。
16位的仅能达到一半。关于F429的SDRAM突发模式,仅仅是个单次读突发,只是他们搞了个FIFO,将数据先读到FIFO里面,读到FIFO时,32位SDRAM,读一次就是32位,16位SDRAM是16位。
当然,如果项目要求不高,16位就行。
==============================================
另外对于24位色,性能也是杠杠的,现在只等emWin库开启ARGB模式。
详情看此贴: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425

网友:
RGB888 + 32bit sdram 最少208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RGB888 + 32bit sdram 最少208脚

cube上面模拟了下,是要208引脚的才能满足,引脚多前期手工焊接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