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ntf 在IAR中报错

楼主(2016-11-22):
为了使用USART通信,使用bsp_printf.c 重定义了putchar和getchar函数,IAR编译时有一个警告:
Warning[Li025]: no definition for "_Printf" provides all needed features: ["unknown,flags,multibytes"]
使用库函数可以接受发送数据,但是用printf就没反应,看警告的字面意思好像是需要定一些宏之类的去激活某些功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呢?
还有,由于是芯片是8K的,LIBRARY只要设成FULL空间就不够了, 所以只能设成NORMAL,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网友(2017-01-04):
就是这个原因,我感觉STM8s用库就是一个坑,写着写着空间就不够了

网友(2017-09-22):
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程序溢出问题  解决两种方法:
1. 使用更大的STM8S105
2. 在Library Configuration  --> Library 选择Normal (程序溢出问题,可以减小程序大小)

网友:
改未Large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