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P IROM起始地址

楼主(2016-11-25):
BOOT程序起始地址为默认的0x8000000

应用程序起始地址为0x8020000,可以跳转,且跳转后程序正常

应用程序起始地址为0x8020010,跳转失败,

应用程序起始地址为0x8020100,可以跳转,执行完初始化后,无法启动FreeRTOS

应用程序起始地址为0x8021000,可以跳转,且跳转后程序正常

一直找不到关于这个APP程序ROM起始地址的说明,这个地址有什么对齐要求吗?不知版主了解不?

楼主:
找到答案了
在<<权威指南>>第一百零四页,有这么一段话:
    NVIC 中有一个寄存器,称为“向量表偏移量寄存器”(在地址0xE000_ED08 处),通过修改它的值就能定位向量表。但必须注意的是:向量表的起始地址是有要求的:必须先求出系统中共有多少个向量,再把这个数字向上增大到是2 的整次幂,而起始地址必须对齐到后者的边界上。例如,如果一共有32 个中断,则共有32+16(系统异常)=48 个向量,向上增大到2 的整次幂后值为64,因此地址地址必须能被64*4=256 整除,从而合法的起始地址可以是:0x0, 0x100, 0x200 等。
F429有107个中断,向上取到128,则对齐地址为128*4 = 512,即0x200

网友A:
中断向量表设置要特别注意,有如下要求:

网友(2019-11-11):
引用 网友A:
中断向量表设置要特别注意,有如下要求:

不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