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DC 的时序配置正确验证的问题

楼主(2016-11-25):
按照教程,在STemWin裸机移植试验中,将MainTask();屏蔽,然后在void LCD_ConfigLTDC(void)函数最后添加如下代码

LCD_SetBackLight(255);
    LTDC_Cmd(ENABLE);
    while(1)
    {
        LTDC_InitStruct.LTDC_BackgroundRedValue = 0xff;
        LTDC_InitStruct.LTDC_BackgroundGreenValue = 0x00;
        LTDC_InitStruct.LTDC_BackgroundBlueValue = 0x00;
    }
液晶屏怎么没有显示红色呢?还是黑色的

网友:
理解稍有偏差,是在这里设置为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