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socket read接收大数据丢失

楼主(2016-11-25):
FreeRTOS下的LwIP,做server,PC上的客户端发送大文件,一次发送100多KB数据给LwIP,存储到SDRAM上,发现只能接收536个字节,正好是TCP_MSS,请教一下楼主,大文件接收的话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
使用bsd socket的api函数recv接收的话,设置接收够指定大小的数据后返回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群主,我在调网口的时候,插上网线和电脑连接怎么接口的两个灯都不亮啊?

网友:
想咨询一下群主,我在调试网口的时候,用网线和电脑连接,怎么网口的灯都不亮啊,是芯片有问题还是怎么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bsd socket的api函数recv接收的话,设置接收够指定大小的数据后返回也是可以的。
FreeRTOS下的LwIP,做server,PC上的客户端发送大文件,一次发送100多KB数据给LwIP,存储到SDRAM上,发现只能接收536个字节,正好是TCP_MSS,请教一下楼主,大文件接收的话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int32_t ret,curr = 0;
            while(curr < length)
            {
                ret = read(conn, &buff[curr], length - curr);
                curr += ret;
                if(ret < 0)
                    break;
            }

需要多次接收

网友:
lwip没有研究过,我只会RL-TCP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