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003 双通道采集 互相影响

楼主(2016-11-25):
我是在STM8S开发板ADC采样滤波例程上做的修改,整体思路是AIN2的采样处理函数放在定时器内10ms调用一次,AIN3的采样处理函数放在同一定时器内500us调用一次 ,主程序100ms获取一次AIN2滤波后的值,3S获取一次AIN3滤波后的值,问题是当在定时器中断内屏蔽掉AIN2或AIN3的采样处理函数另外一个通道则采集正常,否则AIN2输入端与GND短接采集结果不为0,AIN3采集结果无明显变化。
/*
*********************************************************************************************************
*    函 数 名: AdcProTds
*    功能说明: ADC采样处理,插入 systick中断进行调用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AdcProTds(void)
{
    static uint16_t tds_buf[SAMP_COUNT_TDS];
    static uint8_t tds_write;
    uint16_t sum;
    uint8_t i;

    tds_buf[tds_write] = ADC1_GetConversionValue();
    if (++tds_write >= SAMP_COUNT_TDS)
    {
        tds_write = 0;
    }
    /* 下面这段代码采用求平均值的方法进行滤波
        也可以改善下,选择去掉最大和最下2个值,使数据更加精确
    */
    sum = 0;
    for (i = 0; i < SAMP_COUNT_TDS; i++)
    {
        sum += tds_buf[i];
    }
    g_usAdc_Tds_Value = sum / SAMP_COUNT_TDS;    /* ADC采样值由若干次采样值平均 */
    ADC1_StartConversion();        /* 软件启动下次ADC转换 */
    ADC1_ConversionConfig(ADC1_CONVERSIONMODE_SINGLE, ADC1_CHANNEL_3,ADC1_ALIGN_RIGHT);
}
/*
*********************************************************************************************************
*    函 数 名: AdcProTemp
*    功能说明: ADC采样处理,插入 systick中断进行调用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AdcProTemp(void)
{
    static uint16_t temp_buf[SAMP_COUNT_TEMP];
    static uint8_t temp_write;
    uint16_t sum;
    uint8_t i;

    temp_buf[temp_write] = ADC1_GetConversionValue();
    if (++temp_write >= SAMP_COUNT_TEMP)
    {
        temp_write = 0;
    }
    /* 下面这段代码采用求平均值的方法进行滤波
        也可以改善下,选择去掉最大和最下2个值,使数据更加精确
    */
    sum = 0;
    for (i = 0; i < SAMP_COUNT_TEMP; i++)
    {
        sum += temp_buf[i];
    }
    g_usAdc_Temp_Value = sum / SAMP_COUNT_TEMP;    /* ADC采样值由若干次采样值平均 */
    ADC1_StartConversion();        /* 软件启动下次ADC转换 */
    ADC1_ConversionConfig(ADC1_CONVERSIONMODE_SINGLE, ADC1_CHANNEL_2,ADC1_ALIGN_RIGHT);
}

楼主:
好了,解决了

网友(2017-02-17):
如何解决的,是否可以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