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FATFS共用缓冲模式问题

楼主(2016-11-26):
    以前使用emWin创建多个image控件时就需要定义多个FIL类型的变量来保留图片句柄让wmWin自己刷新,比如:

   FIL bmp[5];
        SET_hImage[0]= IMAGE_CreateEx(0, 20,240,30,WM_HBKWIN,WM_CF_SHOW,IMAGE_CF_TILE,ID_SET_TOUCH);
    SET_hImage[1]= IMAGE_CreateEx(0, 50,240,30,WM_HBKWIN,WM_CF_SHOW,IMAGE_CF_TILE,ID_SET_TIME);
    SET_hImage[2]= IMAGE_CreateEx(0, 80,240,30,WM_HBKWIN,WM_CF_SHOW,IMAGE_CF_TILE,ID_SET_BKIMAGE);
    SET_hImage[3]= IMAGE_CreateEx(0,110,240,30,WM_HBKWIN,WM_CF_SHOW,IMAGE_CF_TILE,ID_SET_HELP);
    SET_hImage[4]= IMAGE_CreateEx(0,140,240,30,WM_HBKWIN,WM_CF_SHOW,IMAGE_CF_TILE,ID_SET_EXIT);

  f_open(&bmp[0],"picture/set/touch/touch.bmp",FA_READ);
  IMAGE_SetBMPEx(SET_hImage[0],_Get_BackImage,(void *)&bmp[0]);

  f_open(&bmp[1],"picture/set/time/time.bmp",FA_READ);
  IMAGE_SetBMPEx(SET_hImage[1],_Get_BackImage,(void *)&bmp[1]);

  f_open(&bmp[2],"picture/set/bkimage/bkimage.bmp",FA_READ);
  IMAGE_SetBMPEx(SET_hImage[2],_Get_BackImage,(void *)&bmp[2]);

  f_open(&bmp[3],"picture/set/help/help.bmp",FA_READ);
  IMAGE_SetBMPEx(SET_hImage[3],_Get_BackImage,(void *)&bmp[3]);

  f_open(&bmp[4],"picture/set/exit/exit.bmp",FA_READ);
  IMAGE_SetBMPEx(SET_hImage[4],_Get_BackImage,(void *)&bmp[4]);

这样的缺点就是每个FIL都会有一个自己的数据缓冲区,我的是512字节这样比较占用内存,然后我修改了fatfs配置
   #define       _FS_TINY    1   //使用共用的数据缓冲区
这样修改后在编译发现内存占用小了很多,但是image控件不能显示了不过当我在适当的位置去触摸IMAGE控件时发现控件是创建成功了不过不显示!是不是fatfs还有哪里也要相应的配置一下?

网友:
_FS_TINY  是设置fatfs的超小型模式,是51单片机使用。

个人建议,显示图片的话,建议还是还是加载到NOR Flash,SRAM或者SDRAM方便。 SD刷图片,效率太低,没什么实战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_FS_TINY  是设置fatfs的超小型模式,是51单片机使用。

个人建议,显示图片的话,建议还是还是加载到NOR Flash,SRAM或者SDRAM方便。 SD刷图片,效率太低,没什么实战价值。

fatfs超小型模式是不是无法实现我上面的要求呢?

我的板子上面没有SDRAM和外部RAM,图片是在NANDFLASH中,刷新速度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