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一个无法入手的Bug
我的梦想是不坐在电脑前

楼主(2016-11-26):
遇到一个纳闷的问题,平台是在V5开发版里完成了初版,效应速度很快!!!
现在将界面移植到F427平台上,LCD和emWin的代码是一模一样的,使用了FreeRTOS,任务里的操作也是一样的.
唯一不一样的是F427平台的FreeRTOS是用Cube生成,V5是按照安富莱开发手册移植的.现在说说问题吧

我一共用两个IO口来查看任务状态和GUI_Delay()的执行情况,如代码

void HMI_Task(void const * argument)
{
  /* USER CODE BEGIN HMI_Task */
    static uint8_t u8TimeCnt = 0;
      static uint8_t u8BuzCnt = 0;
    static uint8_t u8KeyPreCnt = 0;
  /* Infinite loop */
    /* HMI初始化*/
    HMI_Init();
    //1 ---------起始菜单------------
       HMI_CreateStartMenu();
      for(;;)
    {
      //1 ----------------------------2ms扫描矩阵按键----------------------
    if(++u8TimeCnt > 20){
        u8TimeCnt = 0;
        KeyScanf();
        DevKey_PreEvent();
      }
    //1 ---------------------------1ms触摸/蜂鸣器服务-------------------
    if(++u8BuzCnt > 10)
    {
        u8BuzCnt = 0;
        if(g_tTP.Enable == 1)
        {
            TOUCH_Scan();
        }
        DevBuz_Pro();
    }
      //GUI延时  重绘所有界面100us  (系统节拍100us)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1,GPIO_PIN_RESET);
    GUI_Delay(1);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1,GPIO_PIN_SET);
    HAL_GPIO_TogglePin(GPIOC,GPIO_PIN_0);
  }
  /* USER CODE END HMI_Task */
}

问题阐述:
1.正常开机,加载完界面,如果没有触摸或控件发送改变,用逻辑分析仪看IO端口波形如下:

2.触摸或者按键进入下一个界面(任意一个或者触碰界面没有控件),就会出现如下波形,刷屏会变慢,有残影

F427平台的emWin代码是和V5开发版上一致的
我把GUI_Delay()换成GUI_Exce()也是一样的效果
我在想,是不是FreeRTOS的影响?

楼主:
问题阐述1的图片没有显示,这里补上

楼主:
问题阐述1的图片2

楼主:
在线等啊 大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