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控件被聚焦的情况下,键盘消息优先发给控件,然后才发给窗口回调消息中的WM_KEY

楼主(2016-11-27):
比如当前是聚焦到按钮控件,如果用户调用函数GUI_SendKeyMsg(GUI_KEY_ENTER, 1);
那么此消息会被按钮控件所相应,因为按钮控件支持这个消息,而其它按钮控件不支持的消息,会被回调函数中的WM_KEY消息所响应。

网友:
是的。

如果控件响应了这个按键,那么窗口就不会响应了。

如果需要窗口响应,控件需要disable就可以了。

网友:
早点发这个撒,搞的我自己测了半天才发现原来是这样的。
EDIT的控件最麻烦,什么按键消息都接收,最不好处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点发这个撒,搞的我自己测了半天才发现原来是这样的。
EDIT的控件最麻烦,什么按键消息都接收,最不好处理了

edit控件不相应enter键,可以用enter键的响应来关闭或者打开edit控件的编辑功能。

edit控件也不响应table键,可以用来切换控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edit控件不相应enter键,可以用enter键的响应来关闭或者打开edit控件的编辑功能。

edit控件也不响应table键,可以用来切换控件。

在有多个不同类型的控件时,TAB键的控件切换顺序是怎么样的呀?
是控件ID号从小到大的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有多个不同类型的控件时,TAB键的控件切换顺序是怎么样的呀?
是控件ID号从小到大的切换?

table键的切换顺序,根据资源创建列表的顺序定的。

网友(2017-03-07):
谢谢Eric  十分有用  在教程里边发现这个点 的  谢谢Eric[s:151]

网友C(2018-09-21):
请教Eric2013,如果创建的窗口中没有焦点的控件(如图片,Text等),在使用GUI_SendKeyMsg时,是否该窗体无法响应WM_KEY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Eric2013,如果创建的窗口中没有焦点的控件(如图片,Text等),在使用GUI_SendKeyMsg时,是否该窗体无 ...

是的。

网友(2019-10-25):
我在框架窗口里面创建一个ICONVIEW空间,上下左右按键可以正常响应,但是空间不支持的按键,却不进窗口的回调函数。我后来又给控件单独加了自定义回调函数,这回无论是支持的按键还是不支持的按键,都会进这个自定义函数里面。请教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D:
我在框架窗口上添加一个ICONVIEW空间,空间不支持的按键连框架窗口的回调函数都不进,于是我给空间单独加了自定义的回调函数,空间不支持的按键却可以正常进入,这是为何呢?不是说空间不支持的按键,会发送到WM_KEY吗?

网友:
“按钮控件不支持的消息,会被回调函数中的WM_KEY消息所响应”,我用的ICONVIEW空间,实测WM_KEY也没有响应啊,请教这是为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框架窗口上添加一个ICONVIEW空间,空间不支持的按键连框架窗口的回调函数都不进,于是我给空间单独加了 ...

将ICONVIEW换成button是否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将ICONVIEW换成button是否正常

刚试了一下,换成按键后跟预期的效果一样,控件支持的按键不进WM_KEY,空间不支持的按键进入WM_KEY,这就奇怪了,难道ICONVIEW使用有啥特殊的地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将ICONVIEW换成button是否正常

参考了一下你智能家居的DEMO,我的实现目跟DEMO是一样的,都是选择图标之后按确认进入对应的界面。发现你里面确认按键的时候是发送的一条自定义的消息,而不是GUI_KEY_ENTER的按键消息,是不是当时也遇到了GUI_KEY_ENTER无法进入回调函数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试了一下,换成按键后跟预期的效果一样,控件支持的按键不进WM_KEY,空间不支持的按键进入WM_KEY,这就 ...

调用GUI_GetKey()函数发现,返回的恰恰是ICONVIEW控件不支持的那个键值,似乎控件不支持的键值因为啥原因压根就没发出去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将ICONVIEW换成button是否正常

去掉框架窗口,直接在背景桌面上创建一个ICONVIEW控件,控件不支持的按键也可以正常进入桌面的回调函数WM_KEY选项,真是奇怪了,为啥在框架窗口上创建就接收不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掉框架窗口,直接在背景桌面上创建一个ICONVIEW控件,控件不支持的按键也可以正常进入桌面的回调函数WM ...

不使用框架窗口和对话框,直接使用window函数WM_CreateWindow创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了一下你智能家居的DEMO,我的实现目跟DEMO是一样的,都是选择图标之后按确认进入对应的界面。发现你 ...

这个没印象了。

网友E:
我创建了一个阻塞式对话框,然后在按键扫描任务调用函数GUI_SendKeyMsg(GUI_KEY_ENTER, 1)了后,不出来,其他的按键就扫描不了了,这个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创建了一个阻塞式对话框,然后在按键扫描任务调用函数GUI_SendKeyMsg(GUI_KEY_ENTER, 1)了后,不出来,其 ...

阻塞的不好用就设置成模态的或者改成发送自定义窗口消息。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使用框架窗口和对话框,直接使用window函数WM_CreateWindow创建。

实测用WM_CreateWindow创建的窗口,控件不支持的按键会被父窗口的WM_KEY调用,而框架窗口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创建都不支持WM_KEY,暂时留个疑点,后期有待探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测用WM_CreateWindow创建的窗口,控件不支持的按键会被父窗口的WM_KEY调用,而框架窗口无论是直接还是 ...

那基本就是这个帖子总结的了:

关于emWin控件,窗口,对话框等聚焦问题总结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2182&fromuid=58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基本就是这个帖子总结的了:

关于emWin控件,窗口,对话框等聚焦问题总结

感谢硬汉哥持续关注

网友(2022-09-15):
感谢分享,又把一个模糊易混淆的问题搞清楚了。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