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RAPH控件分步画图

楼主(2016-11-28):
用GRAPH控件的GRAPH_SetUserDraw()设置用户自定义画图,能不能分步进行画图呢?
比如,要在GRAPH中显示两个图形,一条直线和一个圆。
但是,是要在进行页面切换后进行分步显示,第一次显示一条直线。
在切换一个页面操作后,再回到当前页面进行圆的显示。

在实际显示时,第二次显示圆时,开始显示的直线没有被显示出来。
需要在显示圆时,再进行一次直线的显示

这样的话,如果要显示的图形一多,执行时间应该会很长啊,每次都要重新显示之前显示过的

网友:
这个没有研究过,帮顶。

网友:
页面切换重绘,是emwin自动操作的。和userdraw中没有关系啊。

userdraw中的回调函数有2个选项,可以画在曲线上面,也可以花在曲线下面。一般都是调用gui_delay的时候会重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页面切换重绘,是emwin自动操作的。和userdraw中没有关系啊。

userdraw中的回调函数有2个选项,可以画在曲线上面,也可以花在曲线下面。一般都是调用gui_delay的时候会重绘。

那在GRAPH控件上进行分步骤和阶段画图要怎么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