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上电连接不上

楼主(2016-11-28):
FreeRTOS加LwIP板子上电后连接不上,使用静态IP,链接返回ERR_ABRT,此时按下复位键,或者STM32执行软复位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很奇怪,版主能给些建议吗?

网友:
有可能是外设的初始化延迟问题,可以考虑上电后,延迟1秒,再初始化外设,你先试试看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