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坐日历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6-11-28):
  CreateMenu(WM_HBKWIN);            //在桌面窗口创建菜单
  WM_SetCallback(WM_HBKWIN,_SetCallback);  //设置桌面的回调函数

void _SetCallback(WM_MESSAGE* pMsg)
{
    switch (pMsg->MsgId)  / /用DEBUG调试时的参数指针pMsg->MsgId = 0x0000002E
    {
        case WM_PAINT:   //用DEBUG调试时的参数指针WM_PAINT = 0x0000000F
             GUI_Clear();
             GUI_SetFont(&GUI_Font24B_ASCII);
                    ShowSolarCalender();
         break;
        case WM_MENU:      //用DEBUG调试时的参数指针WM_MENU = 0X0000002C
             OnMenu(pMsg);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这是我设置日历对话框的回调函数,用DEBUG调试时发现 ,传入的指针消息地址一直不和case下的匹配,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望解答。

网友A:
第一,switch里的消息ID不对,应该用触发源消息的ID。第二,这样写回调函数,要对设置前的旧回调函数做处理,不然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