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UI_ID_TEXT11不能用??

楼主(2016-11-29):
遇到个BUG,创建个TEXT,用了GUI_ID_TEXT11这个ID。
一用这个ID,显示内容就变成了别的了,不是指定的显示。
把这个ID一改,就好了

求解啊,实在找不到什么原因了。

开始怀疑是内存泄漏,但反复测试查看之后,这个错误是跟着GUI_ID_TEXT11这个ID的,只要把TEXT分配这个ID,那这个TEXT就变成了别的,而且都是同一个。

网友:
你用的那个版本,现在5.32版本只能到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那个版本,现在5.32版本只能到9

网友:
你怎么知道我用的是5.32的??
这个定义可以自己加的吧
我把GUI_ID_TEXT11改成GUI_ID_TEXT12就可以了哇

八成是不知道哪里出了个不知道的错,弄的这个emwin定位错了,很有可能是emwin运行的内存有问题
之前就有发现GUI_Init()会修改没有被分配的SDRAM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