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最近改了个modbus主站的代码 ,发03功能码没读到数据,QQ:928135752,望各位不吝赐

楼主(2016-11-29):
最近改了个modbus主站的代码 ,发03功能码没读到数据,,望各位不吝赐教。QQ:928135752(附代码)

主站demo代码

网友:
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东西???

你好  ,就是用modbus主站发03功能码 读智能仪表的数据  ,读不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东西???

噫 你是合肥的啊 我是安庆的 老乡加个qq吧 有时间探讨下问题,928135752

网友:
借鉴一下楼主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噫 你是合肥的啊 我是安庆的 老乡加个qq吧 有时间探讨下问题,928135752

安庆那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庆那里的

桐城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借鉴一下楼主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友:
我最经也在搞,485控制4路的继电器,然后自定义协议或者Modbus

网友:
楼主,妹子让我喊你回家暖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妹子让我喊你回家暖床

告诉那些妹子死心吧,
楼主最近外面又有了好多彩色的Flags

网友:
看看好不好啊

网友(2017-02-10):
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看一下楼主的东西,最近也在搞这个 。

网友:
回复一下看一下,正在搞这个

网友:
做的东西应该比较实用

网友:
是什么东西

网友(2017-04-19):
俺精通MODBUS主站+从站编程。
我是新手,请多多关照。

网友:
俺精通MODBUS协议主站+从站编程。我目前的工程项目基本上都用MODBUS主站+从站协议进行通信。
我是新手,请多多关照。

网友:
你检查一下,用示波器确信数据是否到达端口。

    你的MODBUS主站有几个缺陷:

      (1)、你的主站的架构貌似只能读1个从站吧,如果想读N个从站的话,比较困难。
      (2)、你的主站怎么没有体现出超时时间呢?
                   不外乎主站呼叫从站,可能有3种情况:
                        (2.1)主站收到从站正确的应答报文
                          (2.2)主站贴到从站错误的报文
                          (2.3)主站没有收到从站的应答报文。

                   程序中没有体现2.2和2.3
我是新手,请多多关照。

网友:
定义MODBUS主站状态机
enum MODBUS_HOSTS_STATUS
{
    enum_MODBUS_STATUS_1,
    enum_MODBUS_STATUS_2,
    enum_MODBUS_STATUS_3,
    enum_MODBUS_STATUS_4,
    enum_MODBUS_STATUS_RECV_OVER ,
    enum_MODBUS_STATUS_RECV_ERROR ,
    enum_MODBUS_STATUS_TIME_OUT ,
    enum_MODBUS_STATUS_6,
    enum_MODBUS_STATUS_7,

};

void MBHosts_Init(void);
void MBHosts_ReadCoilRegisters(uint8_t DeviceAddr , uint16_t startAddr , uint16_t registerAmount , uint8_t RepeatCount , MODBUS_HOSTS_QUEUE *Queue);
void MBHosts_ReadDiscreteRegisters(uint8_t DeviceAddr , uint16_t startAddr , uint16_t registerAmount , uint8_t RepeatCount , MODBUS_HOSTS_QUEUE *Queue);
void MBHosts_ReadInputRegisters(uint8_t DeviceAddr , uint16_t startAddr , uint8_t registerAmount , uint8_t RepeatCount , MODBUS_HOSTS_QUEUE *Queue);
void MBHosts_ReadHoldingRegisters(uint8_t DeviceAddr , uint16_t startAddr , uint8_t registerAmount , uint8_t RepeatCount , MODBUS_HOSTS_QUEUE *Queue);
void MBHosts_ForceSingleCoil(uint8_t DeviceAddr , uint16_t startAddr , uint16_t On_Off , uint8_t RepeatCount , MODBUS_HOSTS_QUEUE *Queue);
void MBHosts_PresetSingleHoldingRegister(uint8_t DeviceAddr , uint16_t startAddr , uint16_t Value , uint8_t RepeatCount , MODBUS_HOSTS_QUEUE *Queue);
void MBHosts_ForceMultipleCoil(uint8_t DeviceAddr , uint16_t startAddr , uint16_t registerAmount , uint8_t Data_Buffer[] , uint8_t RepeatCount , MODBUS_HOSTS_QUEUE *Queue);
void MBHosts_PresetMultipleHoldingRegisters(uint8_t DeviceAddr , uint16_t startAddr , uint8_t registerAmount , int16_t Data_Buffer[] , uint8_t RepeatCount , uint8_t CodeFunc , MODBUS_HOSTS_QUEUE *Queue);

  以下为MODBUS主站轮巡程序

void USART2_MODBUS_Hosts_Poll(void)
{
    uint16_t i;

    switch (MB_USART2.MBHosts_Query_isr)
    {
        case enum_MODBUS_STATUS_1:
            if (!Queue_Empty())
            {
                Out_Queue(&USART2_MBHOSTSQueue);
                MB_USART2.MBHosts_Query_isr = enum_MODBUS_STATUS_2;
            }
            break;

        case enum_MODBUS_STATUS_2:
            MB_USART2.MBHosts_Query_isr = enum_MODBUS_STATUS_3;
            for (i = 0 ; i < USART2_MBHOSTSQueue.SendByteCount ; i++)
                MB_USART2.send_buffer = USART2_MBHOSTSQueue.Data;
            MB_USART2.sendCount = USART2_MBHOSTSQueue.SendByteCount;
            USART2_Begin_Send();

            #ifdef __DEBUG_stm32f407__
                USART2_MODBUS_send_count++;
            #endif
            break;

        case enum_MODBUS_STATUS_RECV_OVER:
            //TIM_Cmd(TIM5, DISABLE);
            //TIM_SetCounter(TIM5,0x0000);

            MB_USART2.MBHosts_Poll_Time = 0x00;
            MB_USART2.MBHosts_Query_isr = enum_MODBUS_STATUS_7;
            break;

        case enum_MODBUS_STATUS_RECV_ERROR:
        case enum_MODBUS_STATUS_TIME_OUT:
            TIM_Cmd(TIM5, DISABLE);
            TIM_SetCounter(TIM5,0x0000);

            MB_USART2.MBHosts_Poll_Time = 0x00;
            if (--USART2_MBHOSTSQueue.RepeatCount >= 1)
                MB_USART2.MBHosts_Query_isr = enum_MODBUS_STATUS_6;
            else
                MB_USART2.MBHosts_Query_isr = enum_MODBUS_STATUS_7;
            break;

    }
}
我是新手,请多多关照。

网友(2017-11-14):
单步调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