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移植官方LWIP时,为什么我已经添加路径了,编译器还是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楼主(2016-11-29):
..\lwip\src\core\ipv4\igmp.c(83):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lwip/opt.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如题我路径都已经添加了,但是还是找不到头文件,但是此文件下,确实有该头文件啊

网友:
增加一个..\\lwip\\src\\include的路径应该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一个..\\lwip\\src\\include的路径应该就行了吧。

好吧,谢谢了,回去试试

网友:
保证头文件都在该工程目录下哦。

网友(2017-04-09):
引用 网友B:
保证头文件都在该工程目录下哦。

你好,你的解决了没有啊,我的也出现你这个同样的问题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