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低功耗  休眠模式 被外部中断唤醒

楼主(2016-12-01):
楼主,我看了您的  V4板子的 UCOS-III  的休眠模式  低功耗 ,读取可以休眠的空闲时间,然后被 定时器唤醒,如果是被外部中断唤醒是 怎么样计算 和 设置 其他任务的延时时间呢?TCB中的

网友:
不是,休眠模式做的比较简单,就是在空闲任务里面加了一个wfi指令。

uCOS的休眠要研究最新的3.06.00版本里面的动态时钟设计,这个是新增的功能。专用于低功耗。

楼主:
楼主打算   退出一个说明吗?  因为最近有一个低功耗的项目,打算采用UCOS-III   但是里面如何获取 可以休眠的时间,已经休眠时间没到就被外部中断唤醒,其他任务的延时 计数变量因为如何设置 等等 发现都不好做 在 V3.03.00 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打算   退出一个说明吗?  因为最近有一个低功耗的项目,打算采用UCOS-III   但是里面如何获取 可以休眠的时间,已经休眠时间没到就被外部中断唤醒,其他任务的延时 计数变量因为如何设置 等等 发现都不好做 在 V3.03.00 中

暂无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