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同时测试,VS Code,Si,Sublime Text3和NotePad++,添加了N种插件后,那个编辑代码

楼主(2016-12-03):
针对MDK或者IAR工程来说,还是Si比较溜一些,什么插件都不需要安装,简单好用。
=====================================
如果前端开发,还是其它的几个比较溜,比如JS,XML,HTML等,很多插件可以用。
特别HTML,很多都是模块化的代码,使用Zen coding插件,编辑起来,那是相当溜。

网友A:
小白来坐沙发。
1、没用过VS Code,感觉实在太大了,不过很怀念VC6+番茄的时代。
2、SI用过一段时间,检索能力实在是强大。但是连UTF-8的编码都不能支持,外加中文半字(可以加插件解决)所以不是太喜欢。
     另外,双击选中单词以后,上下文中没有加强显示的功能。说实话,有点不习惯。尤其看函数内变量的时候。
3、10年偶然看到ST的,一见倾心。可以装很多插件进行功能拓展。但是GBK格式编码支持还是不到位。
     目前使用的方法有两种:ConvertToUTF8和GBK Support两种,两种各有优缺点。从楼主截图来看,应该是后者。
     后者对应中文的解析能力很强,但是是采用dump方式实现,所以打开后会是.dump方式存在。这个方式纯编辑和给力,
     但是想利用ctags进行跳转就不行了(如果楼主有好方法,劳烦不吝赐教)。
     我目前用的是ConvertToUTF8,这个是ST2时代的产物。可以解决跳转定位问题,但是有时候保存会出现乱码。
     需要Ctrl + Z倒退恢复,再次尝试保存。除此之外,ST绝对性感无比……

网友:
补充说明,忘得了NP++了。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如果没有ST,我会选它。轻量级,对各种编码的支持率远大于其他几个。函数列表也很给力,不过函数跳转不到位。TagsJamp和SourceCookifier还算不错,但是并不好。对应声明和实体基本属于无区分,每次都要手动选择。代码补全功能也很一般。
对的,刚才忘了说代码补全,SI绝对顶呱呱。ST加Clang插件后表现也是不错。日常使用感觉完全可以应付。
电子狗简评就到这里。不喜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说明,忘得了NP++了。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如果没有ST,我会选它。轻量级,对各种编码的支持率远大于其他几个。函数列表也很给力,不过函数跳转不到位。TagsJamp和SourceCookifier还算不错,但是并不好。对应声明和实体基本属于无区分,每次都要手动选择。代码补全功能也很一 ..

非常感谢分享心得

网友(2018-01-15):
硬汉哥,这几个可以直接编写C语言程序吗?

网友(2020-01-07):
@heimareed  你说的ST是指什么啊? 有下载链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白来坐沙发。
1、没用过VS Code,感觉实在太大了,不过很怀念VC6+番茄的时代。
2、SI用过一段时间,检索 ...

Vscode 不是vs studio,很小的
插件市场超好用,很有一统江湖的趋势
特别是在Windows上安装wsl以后,remote开发调试Linux子系统极其便利。刚在wsl里装好了gcc交叉编译,用vscode开发

网友C(2020-08-18):
引用 网友B:
Vscode 不是vs studio,很小的
插件市场超好用,很有一统江湖的趋势
特别是在Windows上安装wsl以后,re ...

wsl能用USB接口接jlink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wsl能用USB接口接jlink吗?

windows10 1809版本下搭建vscode+wsl+gcc的开发环境,并为v7转化基础例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4707&fromuid=58

网友D:
vscode是趋势,不管你是否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白来坐沙发。
1、没用过VS Code,感觉实在太大了,不过很怀念VC6+番茄的时代。
2、SI用过一段时间,检索 ...

vscode 哪里大了。。。。

网友(2021-04-20):
引用 网友D:
vscode是趋势,不管你是否接受。

vscode yes!

网友:
vs code 越用越喜欢!

网友:
Visual Studio Code缺点是大,像我这样的机械硬盘电脑启动太慢了,至少5秒。
但是新一点的电脑,用NVM固态基本是感觉不到延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白来坐沙发。
1、没用过VS Code,感觉实在太大了,不过很怀念VC6+番茄的时代。
2、SI用过一段时间,检索 ...

source insight 4 对utf-8支持已经非常好了

网友E(2024-06-24):
用vscode 在STM32-V7开发板上开发要安装什么插件啊?我装了Arm Keil Studio Pack (MDK v6),找不到设备,好像这个插件只支持ST官方开发板等一些芯片公司的原厂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vscode 在STM32-V7开发板上开发要安装什么插件啊?我装了Arm Keil Studio Pack (MDK v6),找不到设备,好 ...

使用IAR,安装个IAR的VSCode插件,效果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