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WM_GetParent()函数返回值问题

楼主(2016-12-03):
当WM_GetParent()函数的参数为FRAME的客户区窗口时,该函数返回的值是什么呢?
好像不是窗口号

反过来问,就是,怎么通过FRAME的客户窗口号获取到FRAME的窗口号呢?

网友:
这个可以研究下UCGUI3.98的源码,看看框架窗口的主窗口和子窗口是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研究下UCGUI3.98的源码,看看框架窗口的主窗口和子窗口是什么关系。

网友:
好像是加1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加1的关系?

这个加1的关系估计是主窗口和子窗口两个句柄,正好是一起创建的。
所以表现为加一的关系。

网友:
Frame客户区窗口父窗口是frame窗口。我们平时自己写的frame回调函数实际是frame客户窗口的回调函数,但有个特殊的地方,WM_Paint这个消息里hWin是frame窗口,而别的消息hWin则是fram客户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Frame客户区窗口父窗口是frame窗口。我们平时自己写的frame回调函数实际是frame客户窗口的回调函数,但有个特殊的地方,WM_Paint这个消息里hWin是frame窗口,而别的消息hWin则是fram客户窗口。

还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Frame客户区窗口父窗口是frame窗口。我们平时自己写的frame回调函数实际是frame客户窗口的回调函数,但有个特殊的地方,WM_Paint这个消息里hWin是frame窗口,而别的消息hWin则是fram客户窗口。

win的设计理念真是奇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Frame客户区窗口父窗口是frame窗口。我们平时自己写的frame回调函数实际是frame客户窗口的回调函数,但有个特殊的地方,WM_Paint这个消息里hWin是frame窗口,而别的消息hWin则是fram客户窗口。

请教一下,frame窗口的客户区上放了几个控件,那么控件的父窗口是frame自己,还是frame客户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frame窗口的客户区上放了几个控件,那么控件的父窗口是frame自己,还是frame客户区?

资源列表形式的创建,控件就是在框架窗口的客户区窗口上面。

其他形式的创建,指定的是哪个句柄,就是创建在哪个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资源列表形式的创建,控件就是在框架窗口的客户区窗口上面。

其他形式的创建,指定的是哪个句柄,就是创建在哪个上面。

嗯,一般在NOTIFY_PARENT消息里面就可以看出,在客户区内的所有控件窗口,调用WM_NOTIFY_PARENT()时,都会进入到页面内的WM_NOTIFY_PARENT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的设计理念真是奇葩啊。。。

而且我还貌似发现了:FRAME的标题栏和整个外围框架是在客户区内的显示绘制完成后再绘制的。
在执行比较慢的时候,比如说,在页面重绘时,标题栏显示中文时,能看到明显的滞后。按说,也不是显示不过来呀,用M4显示个3.5寸屏,还是16位的,应该不是显示速度的问题。
但为什么会出现明显的滞后现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