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学习FreeRTOS 需要了解MCU的操作吗?

楼主(2016-12-06):
hello,大家好! 现在正准备学习了解FreeRTOS 系统,现在有个疑问,想了解下!
1、在使用FreeRTOS系统时,需要先了解MCU的操作吗?比如:GPIO 如何设置输入输出、拉高等;
2、FreeRTOS系统对硬件的系统要求高吗?

网友:
不需要了解,RTOS是基于内核的,深入学习RTOS,需要了解下RTOS的内核,比如PendSV中断,SysTick中断,SVC中断,双堆栈指正等。

网友:
“深入学习RTOS,需要了解下RTOS的内核,比如PendSV中断,SysTick中断,SVC中断,双堆栈指正等”,安富莱这么重视这三个系统底层中断的了解,那为何在你们的FreeRTOS手册里没有详细介绍RTOS系统里这三个中断的详细运行机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深入学习RTOS,需要了解下RTOS的内核,比如PendSV中断,SysTick中断,SVC中断,双堆栈指正等”,安富莱这么重视这三个系统底层中断的了解,那为何在你们的FreeRTOS手册里没有详细介绍RTOS系统里这三个中断的详细运行机制呢?

效果不好,不适合初学者学习,早期的uCOS-III教程讲解了: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88

网友:
但不都是初学者,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有OS应用基础的,只不过想通过安富莱的开发板进一步提高OS的理论和应用技术水平,建议还是给这三个中断的应用划出一个章节做一个详细专门的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不都是初学者,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有OS应用基础的,只不过想通过安富莱的开发板进一步提高OS的理论和应用技术水平,建议还是给这三个中断的应用划出一个章节做一个详细专门的介绍

看uCOS-III教程讲解就可以了: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88

FreeRTOS大同小异。都是PendSV里面保存当前任务现场,恢复另一个任务现场,滴答定时器实现时钟节拍

网友:
@xm_smallp   最好深入了解MCU的各种裸机操作,如果有丰富的裸奔经验就更好了,这样在加入操作系统之后就会更加深入了解用系统的好处和弊端了,用系统的好处很多,也显而易见,但总体感觉还是裸奔的代码风险小、可控性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