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STM32F4xx的板子接入Internet

楼主(2016-12-06):
我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比如我有一个STM32的板子A,通过子网路由器拿到的ip 192.168.1.10。
跑了FreeRTOS + lwip + webserver。我把IP为 192.168.1.xxx 的另外几块板子的传感器数据,集合到了板子A。

如果我想把板子A接入Internet,需要怎么做?要实现一些什么技术呢?
把子网路由器的WAN口接入Internet吗?
谢谢解答!

网友:
如果那里有公网IP的话,设置下路由器的端口映射就可以了,如果没有公网IP,使用花生壳,3322等DDNS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