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STM32如何定义堆栈地址以防止数据存储错误

楼主(2016-12-07):
本设置针对stm32f103rbt6的设置,该芯片RAM大小为20kB,故RAM区地址范围为0x20000000—0x20005000,芯片信息如下图所示;

第一步:
设置.sct文件;
;*************************************************************
; *** Scatter-Loading Description Filegenerated by uVision ***
; *************************************************************

LR_IROM1 0x08000000 0x00020000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IROM1 0x08000000 0x0002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
RW_IRAM1 0x20000000 0x00005000 {  ; RW data
  .ANY (+RW +ZI)
  }
RW_IRAM2 0x20004800 UNINIT 0x00000800 {  ; STACK ADDRESS
  startup_stm32f10x_md.o (STACK)
  }
RW_IRAM3 0x20004600 UNINIT 0x00000200 {  ; HEAP ADDRESS
  startup_stm32f10x_md.o (HEAP)
  }
}

RW_IRAM2 0x20004800 UNINIT 0x00000800  //设置栈起始地址为0x20004800,栈大小为0x00000800
RW_IRAM3 0x20004600 UNINIT 0x00000200   //设置堆起始地址为0x20004600,堆大小为0x00000200

第二步:
在启动文件中设置堆栈大小;

此处设置的堆栈大小要与第一步一致,否则将会以这次设置的大小为准,第一步设置的堆栈大小将失效;

第三步:
设置存储区分配地址方式;
如下图所示设置,Scatter file选择第一步设置好的.sct文件;

第四步:
查看生成的.map文件
如下图所示,表示起始的堆栈地址已设置到RAM顶端

第五步:
测试验证;
如下图所示,测试验证成功,开始时堆栈地址指向RAM的顶端,即R13的值为0x20005000

关注微信公众号:嵌入式STM32软硬件开发,来学习更多STM32开发的深入知识。
STM32QQ交流群:383260480

网友:
编译的时候,MDK会自动识别需求的RAM大小,然后在此基础上定义stack的位置。
如果手动把stack位置定义为RAM的最大地址处,会不会干扰编译器的判断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