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 LTDC控制器是自动读取缓存发送吗?

楼主(2016-12-07):
在配置LTDC驱动RGB屏幕的时候,需要申请一块内存空间,作为图层缓存使用。通过操作图层缓存达到绘制的目的。
那么,
1.LTDC控制器是自动读取缓存发送吗?
2.读取缓存是当缓存有变化才读取去还是每个一段时间去读取?
3.如果是每隔一段时间自动读取,那么读取周期或者频率是多少?
4.读取周期是LCD输出是时钟周期吗?

网友:
1. 是的
2. 定时去刷新的。
3. 简单计算就是你的那个LTDC输出时钟除以水平同步宽度和垂直同步宽度,计算出的结果是一针的刷新速度。

4.  就是LTDC的输出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