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LTDC如何配置驱动LVDS接口屏幕?

楼主(2016-12-08):
项目使用STM32F429的芯片通过LVDS转换器驱动LVDS接口的屏幕,配置完成后,颜色不对。
颜色会随着LCD时钟频率变化而变化。

参照大神eric2013的配置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528
我估计是参数配错了,我的参数配置是:
/* 面板宽度,单位:像素 */
    lcdltdc.pwidth = LCD_X_SIZE;    // 1024
    /* 面板高度,单位:像素 */
    lcdltdc.pheight = LCD_Y_SIZE;    // 600
    /* 水平同步宽度 */
    lcdltdc.hsw = 20;
    /* 垂直同步宽度 */
    lcdltdc.vsw = 3;
    /* 水平后廊 */
    lcdltdc.hbp = 140;
    /* 垂直后廊 */
    lcdltdc.vbp = 20;
    /* 水平前廊 */
    lcdltdc.hfp = 160;
    /* 垂直前廊 */
    lcdltdc.vfp = 12;
   /* 像素时钟 */
    LTDC_Clk_Set(PLL_SAIN,2,RCC_PLLSAIDIVR_2);       //设置45Mhz
/* !< LTDC配置 */
  /* */
  LTDC_Handler.Instance = LTDC;
  /* 水平同步极性 */
  LTDC_Handler.Init.HSPolarity =              LTDC_HSPOLARITY_AL;
  /* 垂直同步极性 */
  LTDC_Handler.Init.VSPolarity =              LTDC_VSPOLARITY_AL;
  /* 数据使能极性 */
  LTDC_Handler.Init.DEPolarity =              LTDC_DEPOLARITY_AL;
  /* 像素时钟极性 */
  LTDC_Handler.Init.PCPolarity =              LTDC_PCPOLARITY_IPC;
  /* 水平同步宽度 */
  LTDC_Handler.Init.HorizontalSync =          lcdltdc.hsw-1;   // 19
  /* 垂直同步宽度 */
  LTDC_Handler.Init.VerticalSync =            lcdltdc.vsw-1;         // 2
  /* 水平同步后沿宽度 */
  LTDC_Handler.Init.AccumulatedHBP =          lcdltdc.hsw+lcdltdc.hbp-1;   // 159
  /* 垂直同步后沿高度 */
  LTDC_Handler.Init.AccumulatedVBP =          lcdltdc.vsw+lcdltdc.vbp-1;   // 22
  /* 有效宽度 */
  LTDC_Handler.Init.AccumulatedActiveW =      lcdltdc.hsw+lcdltdc.hbp+lcdltdc.pwidth-1;   // 1183
  /* 有效高度 */
  LTDC_Handler.Init.AccumulatedActiveH =      lcdltdc.vsw+lcdltdc.vbp+lcdltdc.pheight-1;     // 622
  /* 总宽度 */
  LTDC_Handler.Init.TotalWidth =              lcdltdc.hsw+lcdltdc.hbp+lcdltdc.pwidth+lcdltdc.hfp-1; // 1343
  /* 总高度 */
  LTDC_Handler.Init.TotalHeigh =              lcdltdc.vsw+lcdltdc.vbp+lcdltdc.pheight+lcdltdc.vfp-1;  // 634
  /* 屏幕背景层红色部分 */
  LTDC_Handler.Init.Backcolor.Red =           0X00;
  /* 屏幕背景层绿色部分 */
  LTDC_Handler.Init.Backcolor.Green =         0Xff;
  /* 屏幕背景色蓝色部分 */
  LTDC_Handler.Init.Backcolor.Blue =          0x00;
  /* 初始化LTDC */
  HAL_LTDC_Init(<DC_Handler);

但是哪些些参数 ,如“水平同步宽度”、“垂直同步宽度”、水平后廊“、“垂直后廊”等我在LCD手册上并没有找到,在LVDS转换器上也没找到。

求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
降低LTDC输出时钟看看,配置为10-15MHz

楼主(2017-05-08):
结贴,已经解决了。
是硬件问题,去掉一个电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