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屏显示

楼主(2016-12-09):
我用guibuilder做了三个button和一个edit,生成的C文件我移植到开发板上,但是在屏上没有显示,只能看到设置的窗口大小和颜色变化,下面是maintask的代码:麻烦看看哪里有问题呢,还有我在开发板上跑配套教程的例子在屏上都没有显示,不知道什么原因

/*
*********************************************************************************************************
*
*    Ä£¿éÃû3Æ : GUI½çÃæèÎÎñ
*    ÎļtÃû3Æ : MainTask.c
*    °æ    ±¾ : V1.0
*    Ëμ    Ã÷ : GUIèÎÎñ
*
*    DT¸Ä¼Ç¼ :
*        °æ±¾oÅ    èÕÆú         ×÷Õß            ËμÃ÷
*       V1.0    2015-09-28   Eric2013    1. ST1ì¼t¿aμ½V3.6.1°æ±¾
*                                        2. BSPÇy¶ˉ°üV1.2
*                                        3. STemWin°æ±¾V5.28
*
*      Copyright (C), 2015-2020, °2¸»à3μç×ó www.armfly.com
*
*********************************************************************************************************
*/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MainTask.h"

/*********************************************************************
*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
*                                                                    *
* C-file generated by:                                               *
*                                                                    *
*        GUI_Builder for emWin version 5.28                          *
*        Compiled Jan 30 2015, 16:41:06                              *
*        (c) 2015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
**********************************************************************
*                                                                    *
*        Internet: www.segger.com  Support: support@segger.com       *
*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includes)
// USER END

#include "DIALOG.h"

/*********************************************************************
*
*       Defines
*
**********************************************************************
*/
#define ID_FRAMEWIN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BUTTON_0  (GUI_ID_USER + 0x01)
#define ID_BUTTON_1  (GUI_ID_USER + 0x02)
#define ID_BUTTON_2  (GUI_ID_USER + 0x03)
#define ID_EDIT_0  (GUI_ID_USER + 0x04)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defines)
// USER END

/*********************************************************************
*
*       Static data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data)
// USER END

/*********************************************************************
*
*       _aDialogCreate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Framewin", ID_FRAMEWIN_0, 7, 22, 800, 48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0", ID_BUTTON_0, 449, 57, 145, 56,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1", ID_BUTTON_1, 450, 162, 145, 58,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2", ID_BUTTON_2, 451, 266, 142, 61, 0, 0x0, 0 },
  { EDIT_CreateIndirect, "Edit", ID_EDIT_0, 240, 171, 138, 42, 0, 0x64, 0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
  // USER END
};

/*********************************************************************
*
*       Static code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code)
// USER END

/*********************************************************************
*
*       _cbDialog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variables)
  // USER EN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Initialization of 'Button0'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0);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_24B_ASCII);
    //
    // Initialization of 'Button1'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1);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_24B_ASCII);
    //
    // Initialization of 'Button2'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2);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_24B_ASCII);
    //
    // Initialization of 'Edi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_0);
    EDIT_SetText(hItem, "armfly");
    EDIT_SetFont(hItem, GUI_FONT_24B_ASCII);
    EDIT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EDIT_SetTextColor(hItem, EDIT_CI_ENABLED, 0x008080FF);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widget initialization)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BUTTON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0'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BUTTON_1: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1'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BUTTON_2: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2'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EDIT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Edit'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Ids)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message handling)
  // USER END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Public code
*
**********************************************************************
*/
/*********************************************************************
*
*       CreateFramewin
*/
WM_HWIN CreateFramewin(void);
WM_HWIN CreateFramewin(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public code)
// USER END

/*************************** End of file ****************************/

/* 񄠨 */
int i;
char acText[] = "www.armfly.com  www.armfly.taobao.com Eric2013";
GUI_RECT Rect = {10, 10, 59, 59};
GUI_WRAPMODE aWm[] = {GUI_WRAPMODE_NONE,
                      GUI_WRAPMODE_CHAR,
                      GUI_WRAPMODE_WORD};
/*
*********************************************************************************************************
*    oˉ êy Ãû: MainTask
*    1|ÄüËμÃ÷: GUIÖ÷oˉêy
*    DΠ   2ΣoÎT
*    ·μ »Ø Öμ: ÎT
*********************************************************************************************************
*/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12.7 BUTTON*/
      GUI_SetFont(GUI_FONT_24B_ASCII);
      WM_SetDesktopColor(GUI_WHITE);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CreateFramewin();
/*
      GUI_CURSOR_Show();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for (i = 0; i < 3; i++)
    {
        GUI_SetColor(GUI_BLUE);
        GUI_FillRectEx(&Rect);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DispStringInRectWrap(acText, &Rect, GUI_TA_LEFT, aWm);
        Rect.x0 += 60;
        Rect.x1 += 60;
    } */

    while (1)
    {

            GUI_Delay(10);
    }
}

/***************************** °2¸»à3μç×ó www.armfly.com (END OF FILE) *********************************/

网友:
你的这个工程存在两个问题
1.  你调用函数 CreateFramewin()后,会把后面写的2D图形和文本都覆盖了,而这些文本是建立在桌面窗口上面的,你要将其建立在你新创建的对话框上面,可以将其放在WM_PAINT消息里面。
2.  另外你的这个函数  WM_SetDesktopColor(GUI_WHITE);会自动重合桌面窗口为白色。

楼主:
那我这个设置桌面窗口颜色的函数是不是可以不用了,还有调用的这个CreateFramewin()函数是自动生成,意思是不能放在miantask里面这样调用吗,我是根据你们的文档做的,我才刚开始接触这个,所以有好多不懂的,麻烦您给讲解一下,还一个问题是我在开发板上跑你们的例程,只有出厂程序烧进去屏上有显示,其它的都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我这个设置桌面窗口颜色的函数是不是可以不用了,还有调用的这个CreateFramewin()函数是自动生成,意思是不能放在miantask里面这样调用吗,我是根据你们的文档做的,我才刚开始接触这个,所以有好多不懂的,麻烦您给讲解一下,还一个问题是我在开发板上跑你们的例程,只有出厂程 ..

按照教程一步一步来。要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才行。还有很多知识点需要你一步步看教程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