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有人试过弹出子窗口后底层窗口置灰吗?

楼主(2016-12-09):
如题,多层窗口比较常见的效果,要如何实现呢?谢谢

网友:
不用置灰色,设置模态窗口就行了。

楼主:
主要是风格是非模态窗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风格是非模态窗口的

要实现这种效果的话,可以弹出窗口前,先绘制一个透明的灰度窗口,覆盖整个显示屏,然后再显示你弹出的窗口。

这样就跟电脑上面的效果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