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定时器编码器应用

楼主(2016-12-10):
将PA0和PA1作为编码器的两个输入通道(定时器通道1和通道2), 配置代码如下: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使能TIM2时钟
    /* Enable GPIOA,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将GPIO_InitStruct中的参数按缺省值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D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360 * 4 -1;  //设定计数器重装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2时钟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 T_dts = T_ck_int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2, TIM_EncoderMode_TI12, TIM_ICPolarity_BothEdge ,TIM_ICPolarity_BothEdge);//使用编码器模式3,上升下降都计数
    TIM_ICStructInit(&TIM_ICInitStructure);        //将结构体中的内容缺省输入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6;          //选择输入比较滤波器
    TIM_ICInit(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将TIM_ICInitStructure中的指定参数初始化TIM2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        //清除TIM2的更新标志位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运行更新中断
    //Reset counter
    TIM2->CNT = 0;

    TIM_Cmd(TIM2, ENABLE);   //启动TIM2定时器

结果是定时器2的寄存器值全为0,  定时器2也无法开启,  单独将定时器作为普通定时器用则正常, 求帮忙找下原因啊

网友:
下载官方的标准库,里面应该有例子的。参考配置下,编码器功能我没有用过。

楼主:
我以为你们示波器例程又用到相关应用呢,没找到

网友(2017-03-10):
这个编码器官方的库里边没有 ,但是霍尔库里边有,不知道怎么应用到现在的v5 和V6的板子上边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