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当中使用TrueType字体如何设置抗锯齿呢?

楼主(2016-12-10):
我使用emwin显示的TrueType的汉字,但是明显可以看出字体边缘的锯齿。
我想问问这种类型的字体如何抗锯齿呢?

网友:
矢量字体也支持抗锯齿,有个专门的api函数,你看下手册矢量字体的api函数部分。

楼主:
GUI_TTF_CreateFont .......................... 179
GUI_TTF_DestroyCache ...................... 181
GUI_TTF_Done .................................. 181
GUI_TTF_GetFamilyName ................... 181
GUI_TTF_GetStyleName ..................... 182
GUI_TTF_SetCacheSize ...................... 182
我看了下手册上只有这六个函数和ttf相关啊,貌似没有抗锯齿的函数呢?

网友:
下载5.32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5.32版本

谢谢了哈,可以了。使用函数GUI_TTF_CreateFontAA()就可以了。我之前使用的手册版本太低了emwin我用的5.30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