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还是没有理解消息队列,麻烦给我讲解下

楼主(2016-12-12):
我现在想用串口中断接收8个数据,然后在中断中将这个数据发到消息队列中,然后在一个任务中接收这个消息队列,就是处理串口接收到的数据。(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使用的)

/* 创建消息队列*/
xQueue1 = xQueueCreate(8, sizeof(uint8_t));

/* 串口中断处理函数,将串口接收的数据作为信息 */
uint8_t RxData[8];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BaseType_t xResult;
    BaseType_t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pdFALSE;

    xQueueSendFromISR(xQueue1,
                    (void *)&RxData,                                        /* RxData保存串口接收的数据 */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RxData,8);                /* 使能接收中断 */
    /* 消息被成功发出 */
    if( xResult != pdFAIL )
    {
        /* 如果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pdTRUE,那么退出中断后切到当前最高优先级任务执行 */
        portYIELD_FROM_ISR(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

uint8_t ucQueueMsgValue[8];
static void vTaskMsgPro(void *pvParameters)
{

    BaseType_t xResult;
    const TickType_t xMaxBlockTime = pdMS_TO_TICKS(300); /* 设置最大等待时间为300ms */

    int i = 0;

    while(1)
    {
        xResult = xQueueReceive(xQueue1,                   /* 消息队列句柄 */
                                (void *)&ucQueueMsgValue,  /* 存储接收到的数据到变量ucQueueMsgValue中 */
                                (TickType_t)xMaxBlockTime);/* 设置阻塞时间 */
        if(xResult == pdPASS)
        {
            /* 成功接收,并通过串口将数据打印出来 */
            for (i=0; i<8; i++)
            {
                printf("接收到消息队列数据ucQueueMsgValue = %d\r\n", ucQueueMsgValue);
            }
        }
    }
}

此时打印出来的只有ucQueueMsgValue[0]是对的,其他的7个都是0

网友:
可以这么创建

创建8个选项,每个选项的大小是8个字节,这样的话,你接受够8个字节后。
xQueue1 = xQueueCreate(8, 8);

直接在中断函数里面调用  xQueueSendFromISR发送就可以了,这样接收端,一次就可以接收到8个数据,不需要分8次接受了。

网友(2017-03-04):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创建

创建8个选项,每个选项的大小是8个字节,这样的话,你接受够8个字节后。
xQueue1 = xQueueCreate(8, 8);

网友(2016-12-14):
我搞不懂啊,为什么我在中断中发送的一个字符串,可是在任务中收到的只是字符串的第一字符,请问是为什么啊?

网友(2017-03-04):
引用 网友B:


我搞不懂啊,为什么我在中断中发送的一个字符串,可是在任务中收到的只是字符串的第一字符,请问是为什么啊?
1, 创建:

2.  中断发送:

3.  接收:

4.  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创建对列
向队列发送字符串
这是写的测试代码,就是我上面说的现象,请您帮我看看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创建错了,创建的每个选项大小是一个字节,所以每次只能发送1个字节大小的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创建错了,创建的每个选项大小是一个字节,所以每次只能发送1个字节大小的选项。

谢谢 !!!知道我错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创建错了,创建的每个选项大小是一个字节,所以每次只能发送1个字节大小的选项。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你一下,收到队列以后,队列里面的内容并没有被清空,本来就是是样子的吗?若是这样子的,我读取队列以后需要怎样清空队列里的内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你一下,收到队列以后,队列里面的内容并没有被清空,本来就是是样子的吗?若是这样子的,我读取队列以后需要怎样清空队列里的内容呢?

不需要你去清空,消息队列有指针的,会挪动位置的,这个就是所谓的FIFO机制。

网友:
哦!是这样子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你去清空,消息队列有指针的,会挪动位置的,这个就是所谓的FIFO机制。

请教一下队列大小的设置问题,假设要在两个task之间传递3个uint32_t类型参数,那么FIFO机制下队列设置多大QUEUE_LENGTH比较合适,有什么通用标准么?xQueueCreate( QUEUE_LENGTH, 3*(uint32_t) );   如果极限情况QUEUE_LENGTH=1 会出现什么问题?
现行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队列大小的设置问题,假设要在两个task之间传递3个uint32_t类型参数,那么FIFO机制下队列设置多大QUEUE_LENGTH比较合适,有什么通用标准么?xQueueCreate( QUEUE_LENGTH, 3*(uint32_t) );   如果极限情况QUEUE_LENGTH=1 会出现什么问题?
现行谢过

可以设置成一个。这样就跟uCOS-II里面的消息邮箱一样,也是一个。

看你的处理机制了,最好不要有发送速度超过接收速度的情况,要不很容易就满了。FIFO的大小,主要也是这种情况容易出问题。满了也没有关系,就是你的数据不能够实时处理了,要等待消息队列有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