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使用GRAPH控件,刻度显示值如何自定义?

楼主(2016-12-14):
想用GRAPH控件显示电压,Y轴刻度显示想设置为0-5V,0.2V间隔,设置了半天始终不成功,如何设置成下图那样?X轴Y轴刻度可以随意设置吗?

网友:
可以随意设置的,有个设置水平和垂直刻度比例因子函数GRAPH_SCALE_SetFactor

楼主:
搞定了,用上面的函数,还有GRAPH_SCALE_SetNumDecs(),设置要显示的小数点后的位数。

网友:
请问GRAPH界面上怎样显示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GRAPH界面上怎样显示数值

用个文本控件就行,简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