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队列超时阻塞

楼主(2016-12-15):
xStatus_CAN= xQueueReceive( xQueue_CAN, &CAN_QUEUE_RECEIVE, portMAX_DELAY);
一个任务中等待消息队列数据,使用阻塞等待没有超时限制,这个任务会不会挂起让其他的任务运行???

硬汉能否详细说明一下:1.0立即退出 2.xBlockTime  3.portMAX_DELAY 如何应用?

阻塞的时候会任务切换吗?

网友:
调用这个函数后,此任务会释放CPU权限,让其他低优先级的任务执行。

参数为0:可以用于直接读取消息队列中的数据,不管消息队列里面有没有数据。
参数为xBlockTime:如果消息队列里面没有数据,最大会等待这么长的时间。
参数为 portMAX_DELAY:表示永久等待,直到消息队列里面有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