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正常操作主窗口和客户端窗口之间切换关闭,出现死机的问题

楼主(2016-12-16):
在主窗口创建一个ICONVIEW,然后根据聚焦点,点确定进入不同的客户端窗口(不是子窗口),点击关闭时,删除客户端窗口,显示主窗口,然后再进入客户端窗口,界面就会死掉(有时也能通过)。我套用的是”66期的智能家居界面设计“例子做的,客户端窗口略有点复杂。看打印就是运行到客户端显示控件就死机了。这个问题有谁遇过吗?或者帮忙分析一下,卡在这里很久了。。

网友:
先把客户端窗口设计的简单点,排查下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客户端窗口设计的简单点,排查下是哪里的问题。

硬汉兄,问题已经找到了,是jpeg的显示占用CPU过大造成死机的,我打算用其他方法试试,在试66期例子时,我发现一个问题:完全不使用触摸按键时,从主界面进入客户端界面,点击“关闭”以外的实体按键,然后再点击“关闭”按键,界面返回不了主界面,一直停在客户端界面,关闭不了客户端界面。PS: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问题,但是我每次刷这个例子的时候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汉兄,问题已经找到了,是jpeg的显示占用CPU过大造成死机的,我打算用其他方法试试,在试66期例子时,我发现一个问题:完全不使用触摸按键时,从主界面进入客户端界面,点击“关闭”以外的实体按键,然后再点击“关闭”按键,界面返回不了主界面,一直停在客户端界面,关闭不了 ..

谢谢提供测试信息,这个例子后面有待升级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