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写好注释?

楼主(2016-12-20):
/**
  * @brief  Initializes the RCC Oscillator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in the
  *         RCC_OscInitTypeDef.
  * @param  RCC_OscInitStruct: pointer to an RCC_OscInitTypeDef structure that
  *         contains the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for the RCC Oscillators.
  * @note   The PLL is not disabled when used as system clock.
  * @note   Transitions LSE Bypass to LSE On and LSE On to LSE Bypass are not
  *         supported by this API. User should request a transition to LSE Off
  *         first and then LSE On or LSE Bypass.
  * @note   Transition HSE Bypass to HSE On and HSE On to HSE Bypass are not
  *         supported by this API. User should request a transition to HSE Off
  *         first and then HSE On or HSE Bypass.
  * @retval HAL status
  */
__weak HAL_StatusTypeDe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
}

这是stm32cube HAL库函数的注释。
/**
  ******************************************************************************
  * @file    stm32f4xx_hal_rcc.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1.6.0
  * @date    04-November-2016
  * @brief   RCC HAL module driver.
  *          This file provides firmware functions to manage the following
  *          functionalities of the Reset and Clock Control (RCC) peripheral:
  *           + Initialization and de-initialization functions
  *           + Peripheral Control functions
  *
  @verbatim
  ==============================================================================
                      ##### RCC specific features #####
  ==============================================================================
    [..]
      After reset the device is running from Internal High Speed oscillator
      (HSI 16MHz) with Flash 0 wait state, Flash prefetch buffer, D-Cache
      and I-Cache are disabled, and all peripherals are off except internal
      SRAM, Flash and JTAG.
      (+) There is no prescaler on High speed (AHB) and Low speed (APB) busses;
          all peripherals mapped on these busses are running at HSI speed.
      (+) The clock for all peripherals is switched off, except the SRAM and FLASH.
      (+) All GPIOs are in input floating state, except the JTAG pins which
          are assigned to be used for debug purpose.

    [..]
      Once the device started from reset, the user application has to:
      (+) Configure the clock source to be used to drive the System clock
          (if the application needs higher frequency/performance)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frequency and Flash settings
      (+) Configure the AHB and APB busses prescalers
      (+) Enable the clock for the peripheral(s) to be used
      (+) Configure the clock source(s) for peripherals which clocks are not
          derived from the System clock (I2S, RTC, ADC, USB OTG FS/SDIO/RNG)
                      ##### RCC Limitations #####
  ==============================================================================
    [..]
      A delay between an RCC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and the effective peripheral
      enabling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order to manage the peripheral read/write
      from/to registers.
      (+) This delay depends on the peripheral mapping.
      (+) If peripheral is mapped on AHB: the delay is 2 AHB clock cycle
          after the clock enable bit is set on the hardware register
      (+) If peripheral is mapped on APB: the delay is 2 APB clock cycle
          after the clock enable bit is set on the hardware register
    [..]
      Implemented Workaround:
      (+) For AHB & APB peripherals, a dummy read to the peripheral register has been
          inserted in each __HAL_RCC_PPP_CLK_ENABLE() macro.
  @endverbatim
  ******************************************************************************
  * @attention
  *
  * <h2><center>© COPYRIGHT(c) 2016 STMicroelectronics</center></h2>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1.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2.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3. Neither the name of STMicroelectronics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
  */

这是C文件的注释
里面有很多@开头的标签,这种格式好像可以借助工具生成api文档,我们个人写程序写成什么样才算比较好?

网友:
我比较喜欢uCOS-III的注释,我们的工程也是这种形式的注释,因人而异吧。

楼主:
有没有什么写注释的好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什么写注释的好工具?

我一直用的最low的方法,我是复制粘贴的,如果你用的Sublime,NotePad++等编辑器,应该有专用的插件。

网友(2020-08-06):
@brief那些,用的是Doxygen软件,可以生成HTML、PDF等格式,方便查看,达到代码即文档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