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一个窗口显示多个不规则图片的问题

楼主(2016-12-20):
如题,在一个窗口,要在不规则的坐标,显示多个大小不一样的小图片,同时这些图片还会根据状态切换成无色状态,这样用iconview 显然是用不了,因为iconview显示图片是等大小的,而且位置是固定的。大家有什么思路呢?

网友:
你所说的不过则的图片,是怎么样的一种图片,方便的话,发个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不过则的图片,是怎么样的一种图片,方便的话,发个截图看看。

不规则的图片 主要是指尺寸大小不一样的图片,同时图片坐标没规律,图片没什么特别就不上传了,不好意思哦 ~我在思考,iconview能不能只显示一个图片,如果可以的话,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规则的图片 主要是指尺寸大小不一样的图片,同时图片坐标没规律,图片没什么特别就不上传了,不好意思哦 ~我在思考,iconview能不能只显示一个图片,如果可以的话,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可以显示一个。

网友C:
用多个IMAGE控件显示不同图片,设置IMAGE坐标就可以在不同位置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多个IMAGE控件显示不同图片,设置IMAGE坐标就可以在不同位置显示

非常感谢到提醒~忽略了这个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