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教一个RA8875的问题

楼主(2016-12-22):
楼主您好。我购了一个三代的七寸屏,是新手。现有一个问题请教:就是如何读取RA8875状态寄存器的状态。我看了例程,是用的SPI和FSMC的方法,我还没学。我用的是并口的方式来模拟时序的方式读写的。能否用 RA8875_ReadReg(uint8_t _ucRegAddr) 这样的函数来读取,但查了手册,没查到状态寄存器的地址。该如何办。谢谢。

网友:
用FSMC,别用IO模拟器的方式,太麻烦了,使用显示屏首先要验证的就是读取ID成功。

楼主:
我用的是小容量的STM32,没有FSMC。如何读取状态寄存器?地址是多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小容量的STM32,没有FSMC。如何读取状态寄存器?地址是多少?谢谢。

读取地址0即可,这个就是ID寄存器。

楼主:
读地址0x00? 我试一试。谢谢。

楼主:
我又查了控制时序,感觉是由控制脚的方式来读出.

//    四个控制脚的状态
CS  RS   WR   RD
L     L       L      H    数据写入
L     H       H      L    数据读出
L     L       L      H    命令写入
L     H       H      L    状态读出

改函数如下(并口),好像可用.

uint8_t RA8875_ReadStatus(void)
{
    uint8_t value = 0;
    ConfigGPIOA_In();  //将//GPIO设为输入
    LCD_CS_L; //拉低片选
    LCD_RS_H; //读取的是状态
    LCD_WR_H; //写失能
    LCD_RD_L; //准备读出
    value=GPIO_ReadInputData(GPIOA); //读出状态
    ConfigGPIOA_Out();  //将GPIOA设为输出
    LCD_CS_H; //片选失能
    return val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