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ICONVIEW控件  点空白处 会选中选中了上一次的图标

楼主(2016-12-23):
ICONVIEW控件  点空白处 会选中选中了上一次的图标  怎么解决

网友:
不要对ICONVIEW控件设置透明,将其完全显示出来,即这个函数设置的

/* 设置小工具的背景色 32 位颜色值的前8 位可用于alpha混合处理效果*/
ICONVIEW_SetBkColor(hIcon, ICONVIEW_CI_SEL, GUI_WHITE | 0x80000000);

完全显示出来以后,你会发现,你点击的空白区域其实是在ICONVIEW上面。
根据此种情况,你仅需你的图标占用了多大空间,你的ICONVIEW就设置多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对ICONVIEW控件设置透明,将其完全显示出来,即这个函数设置的

/* 设置小工具的背景色 32 位颜色值的前8 位可用于alpha混合处理效果*/
ICONVIEW_SetBkColor(hIcon, ICONVIEW_CI_SEL, GUI_WHITE | 0x80000000);

.......

搞定了,最后发现只要只要将图标设置为一个不存在的图标,完美解决一切问题。我明白你说的,但那样话 如果有两排图标。第一排和第二排数量不一样,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要谢谢eric201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最后发现只要只要将图标设置为一个不存在的图标,完美解决一切问题。我明白你说的,但那样话 如果有两排图标。第一排和第二排数量不一样,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要谢谢eric2013!

上面表达的有误,应该是去掉函数ICONVIEW_CreateEx的透明标志就可以了。

你那个有问题估计是因为用的F407,最早2013年我们发布V5板子的综合Demo的时候是采用的这种方式,后来就都删掉了,这个控件极其消耗emWin动态内存。F407的动态内存是无法满足的,
只能使用外置SRAM,但是使用了外置SRAM后,有时候性能有些跟不上。

我这里用我们的V6板子,F429来测试,即使两行图标不对齐,点击不对齐的空白区域,依然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表达的有误,应该是去掉函数ICONVIEW_CreateEx的透明标志就可以了。

你那个有问题估计是因为用的F407,最早2013年我们发布V5板子的综合Demo的时候是采用的这种方式,后来就都删掉了,这个控件极其消耗emWin动态内存。F407的动态内存是无法满足的,
只能使用外置SRAM,但是 ..

按你说的 我刚试了一下貌似还是不行,一是不透明了,二是还是会出现上面的情况。

网友(2017-07-15):
引用 网友C:
看这个论坛里, 专家解答问题显得好弱智的样子!

有兴趣的话,PK下,放马过来,我的综合Demo,先亮出来:
V6综合Demo,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30
示波器综合Demo,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86

网友(2017-09-12):
你好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怎么才能不设置为一个不存在的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怎么才能不设置为一个不存在的图标?

最简单方法,退出对话框时,选定一个不存在图标。

网友:
但是这样点击空白处 屏幕还是会闪一下,是我刷屏不够快么?请教一下,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是这样点击空白处 屏幕还是会闪一下,是我刷屏不够快么?请教一下,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么?

我没有出现你说的那种闪一下的情况,退出对话框时,调用次函数(ICONVIEW_SetSel(hWinICONVIEW, -1);)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出现你说的那种闪一下的情况,退出对话框时,调用次函数(ICONVIEW_SetSel(hWinICONVIEW, -1);)就行

可能是刷屏速率较慢 我采用普通IO口驱动LCD,不是FSMC,但是也就仅限于第一次触摸时会闪烁一下,在触摸就没事,我再找找原因,还是很感谢你,将主要问题解决了。

网友E(2018-05-17):
你的问题我也出现了,这个是一行未排满时,点击右侧为排满图标一行就会出现,你是在哪里调用该函数解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的问题我也出现了,这个是一行未排满时,点击右侧为排满图标一行就会出现,你是在哪里调用该函数解决的。

有个SetSEL的选择某个选项的API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SetSEL的选择某个选项的API的。

硬汉能否具体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刷屏速率较慢 我采用普通IO口驱动LCD,不是FSMC,但是也就仅限于第一次触摸时会闪烁一下,在触摸就 ...

我调用你说的函数,参数我该怎么设置,能否看一下你的过程代码

网友A:
看下这个帖子里面早期Demo的MainTask.C文件里面的处理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1139&extra=page%3D1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下这个帖子里面早期Demo的MainTask.C文件里面的处理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1139&ex ...

硬汉我就是用你的demo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硬汉我就是用你的demo会呀

实在难用就别倒腾它了,简单点,用按钮的自定义回调函数即可实现同样的效果,非常适合你说的这种不对齐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