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分享一个串口波形显示工具

楼主(2016-12-24):
前言:学了一段时间Qt,写了个串口波形显示软件。是V0.1版本。还有很多功能要加上。但是基础波形显示功能已经没问题了。
分享原因:1:感恩。回馈论坛,回馈热于助人的大神。
                        2:希望赏脸使用这个小软件的大神们给点意见、发现BUG、回复本帖即可,附图片更佳。
测试效果

可显示三条曲线 图中两条正弦一条固定值
可显示三条曲线 图中两条正弦一条固定值
可显示三条曲线 图中两条正弦一条固定值 。图形可缩放拖动
使用方法:

1:
配置串口后点保存退出,这时候会在这个exe存放目录下创建个  文件。这个就是保存的参数,不要删了。删了的话重新配置
2:点击打开按钮 就等着接收数据了,接收一帧数据更新一次波形。也就是串口发一次刷新一次,不发不刷新。
3:下位机发送的数据格式为:
u16  Curve_1,Curve_2,Curve_3; //定义变量 unsigned int 型
u8   CurSenBuff[8];    //发送缓存
int main()
{
  u8 S_Flag;
  int tempdata;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ENABLE); //STemWin 相关
  HW_Init(); //硬件初始化
  Curve_2 = 500;  //设置固定值
  while(NRF24L01_Check());
  GUI_DispStringAt("NRF24L01 OK",80,16);
  NRF24L01_TX_Mode();
  while(1)
  {
   tempdata++;if(tempdata>360) tempdata = -360;
   Curve_1=(u16)(300*cosf(tempdata*0.2)+500);  //生成余弦波
   Curve_3=(u16)(300*cosf(tempdata*0.2)+800);  //生成余弦波[size=5][size=4][size=4][/size][/size][/size]
   CurSenBuff[0] = Curve_1;    //波形1的低八位数据
   CurSenBuff[1] = (Curve_1>>8); //波形1的高八位数据
   CurSenBuff[2] = Curve_2;    //波形2
   CurSenBuff[3] = (Curve_2>>8);
   CurSenBuff[4] = Curve_3;    //波形3
   CurSenBuff[5] = (Curve_3>>8);
   S_Flag = NRF24L01_TxPacket(CurSenBuff);
   delay_ms(10);
}
}

发送Buff的前两位存储波形1的数据,依次类推 就像例子里的一样。 我用的nrf24l01,大家可以直接发串口。
发送的Buff最好是八位的,后两位虽然没用。但是也检测了,实在不发也行。Y轴最大值就是65535,X轴发一次加1。

最后:有问题的回帖。提建议的回帖。提BUG的回帖。发图的回帖。这个小软件我会完善的,后续加入曲线样式。保存数据什么的。

C++ GUI Qt 4编程

楼主:
这两附件是一样的,不知怎么回事出来两个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置酷

ps:附件出现两个是因为上传完成后,往帖子里面添加了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置酷

ps:附件出现两个是因为上传完成后,往帖子里面添加了两次。

好!感谢置酷

网友:
QT生产的可执行文件体积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QT生产的可执行文件体积太大了。

产生的不大,依赖项比较多

网友(2017-02-05):
1:发送数据的格式没有怎么看明白,能说详细点吗?比如帧格式,位数,每一bit的含义。。。。(像modbus那样一看就清楚);
2:是否支持Y轴缩放?
3:MS以前看见有人用过serial chart 或者visual scope等软件,现在也找不到了。。。
4:祝越做越好!

网友(2017-08-08):
1.在数据显示时候,按照位数来显示会更加好,比如2数据,显示的波形是00000010这样。
2.在发完一次数据后的波形显示的绘图上可能不对,绘图时候的起始坐标的Y轴好像错了,应该使用终点坐标的Y轴
3.清除波形功能貌似不可以使用
4.感谢楼主,要是能完善以上功能,这可以方便一部分人发数据时候,用示波器看那么麻烦

网友(2020-06-29):
这位大侠还在吗? 想请教一下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