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29设计TFT的一些疑问请教

楼主(2016-12-24):
各位大神:
   想咨询下,如果用F429进行7寸的TFT屏幕设计。是不是一定需要外挂SDRAM。如果不挂SDRAM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还能做吗?因为外挂SDRAM和NORFLASH对于空间来说,是个比较大的限制。所以,个人一直在困惑。
   加入SDRAM,能够达到什么效果。
   不加入SDRAM,是否能够工作,可以达到什么效果。

网友:
如果使用FMC接口加RA8875类的显示屏,跟F407一样。

如果用LTDC接口,必须要接SDRAM,因为需要SDRAM作为LCD裸屏的显存。使能32位SDRAM,性能卓越,详情看这个帖子前面的说明吧: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FMC接口加RA8875类的显示屏,跟F407一样。

如果用LTDC接口,必须要接SDRAM,因为需要SDRAM作为LCD裸屏的显存。使能32位SDRAM,性能卓越,详情看这个帖子前面的说明吧: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

如果使用32位的SDRAM,那么我429的片子需要选择哪个配置的片子。开发板上面208的pin的。这个不太现实用来做产品。176pin的是否有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使用32位的SDRAM,那么我429的片子需要选择哪个配置的片子。开发板上面208的pin的。这个不太现实用来做产品。176pin的是否有合适。

那就用个16位SDRAM吧,144脚,176脚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个16位SDRAM吧,144脚,176脚都行。

多谢,16位的sdram在使用上面,和32位有和区别来着。对于我们配置芯片而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16位的sdram在使用上面,和32位有和区别来着。对于我们配置芯片而言。

位宽不同,参考此贴即可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