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的窗口的JPEG底图,解码方式为硬件解码,可以实现吗?(试了一下比较容易死机

楼主(2016-12-26):
小段代码:

  switch ( pMsg->MsgId )
    {
    case WM_PAINT:
        JpegDec( "C:\\homebk.jpg" );//硬件解JPEG,用作底图
        //////////GUI_MEMDEV_WriteAt( hMemJPEG1, 0, 0 );
        GUI_DrawBitmap( &bmcall_letter, 680, 7 );
        GUI_DrawBitmap( &bmpower, 730, 7 );
        _onValuechange();
        if( Change_Sel > 0 )
        {
            _Language_Change( pMsg );
            Change_Sel = 0;
        }
        break;

网友:
这个函数JpegDec是不是自己实现的,如果是的话,是不可以的,因为emWin无法参与到这个解码里面,也就是emWin无法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函数JpegDec是不是自己实现的,如果是的话,是不可以的,因为emWin无法参与到这个解码里面,也就是emWin无法管理。

就是这个问题,现在正寻找解决方法中

网友B(2018-06-23):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问题,现在正寻找解决方法中

现在 貌似 emwin v5.44 版本开始支持 stm32 的硬件解码 jpg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 貌似 emwin v5.44 版本开始支持 stm32 的硬件解码 jpg 了,

这不就是MDK安装目录里面那个么,这代码搞的还挺麻烦。

Keil_v525\ARM\PACK\Keil\MDK-Middleware\7.7.0\emWin\Sam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