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同步触发...

楼主(2016-12-27):
最近在探讨Stm32F429的三ADC同步触发,一直搞不定
想要问各位有啥建议功能是每1us同步触发3个ADC(例如ADC1量PF4,ADC2量PB0,ADC3量PF6),以下是程式码

可以告訴我哪裡寫得有誤嗎?   感謝
-------------------------------------------------- -------------------------------------------------- ---------------------------------

  #define Number             100000           //資料筆數
  #define Fs                 1000000          //取樣率
  uint16_t *uhADCxConvertedValue1 = (uint16_t *)(0xD0000000);
-------------------------------------------------- -------------------------------------------------- ---------------------------------

void TIM_Config(void)
{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 Set TIMx instance */
  htim8.Instance = TIM8;
  htim8.Init.Period = ((SystemCoreClock)/Fs) - 1;;
  htim8.Init.Prescaler = 0;
  htim8.Init.ClockDivision = 0;
  htim8.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8.Init.RepetitionCounter = 0x0;

    if(HAL_TIM_Base_Init(&htim8) != HAL_OK)
  {
        /* TIM8 Initiliazation Error */
  }
      /* TIM8 TRGO selection */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UPDATE;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if(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htim8, &sMasterConfig) != HAL_OK)
  {
    /* TIM8 TRGO selection Error */
        while(1);
  }
}

/* ADC1 init function */
void MX_ADC1_Init(void)
{

  ADC_MultiModeTypeDef multimode;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Configure the global features of the ADC (Clock, Resolution, Data Alignment and number of conversion)
    */
  hadc1.Instance = ADC1;
  hadc1.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PRESCALER_PCLK_DIV2;
  hadc1.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12b;
  hadc1.Init.Scan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RISING;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8_TRGO;
  hadc1.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1.Init.NbrOfConversion = 1;
  hadc1.Init.DMAContinuousRequests = ENABLE;
  hadc1.Init.EOCSelection = EOC_SINGLE_CONV;

  HAL_ADC_Init(&hadc1);

    /**Configure the ADC multi-mode
    */
  multimode.Mode = ADC_TRIPLEMODE_ALTERTRIG;
    multimode.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1;
  multimode.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5CYCLES;
  HAL_ADCEx_MultiModeConfigChannel(&hadc1, &multimode);

    /**Configure for the selected ADC regular channel its corresponding rank in the sequencer and its sample time.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4;
  sConfig.Rank = 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3CYCLES;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 ADC2 init function */
void MX_ADC2_Init(void)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Configure the global features of the ADC (Clock, Resolution, Data Alignment and number of conversion)
    */
  hadc2.Instance = ADC2;
  hadc2.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PRESCALER_PCLK_DIV2;
  hadc2.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12b;
  hadc2.Init.ScanConvMode = DISABLE;
  hadc2.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2.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2.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hadc2.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2.Init.NbrOfConversion = 1;
  hadc2.Init.DMAContinuousRequests = ENABLE;
  hadc2.Init.EOCSelection = EOC_SINGLE_CONV;
  HAL_ADC_Init(&hadc2);

    /**Configure for the selected ADC regular channel its corresponding rank in the sequencer and its sample time.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8;
  sConfig.Rank = 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3CYCLES;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2, &sConfig);

}

/* ADC3 init function */
void MX_ADC3_Init(void)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Configure the global features of the ADC (Clock, Resolution, Data Alignment and number of conversion)
    */
  hadc3.Instance = ADC3;
  hadc3.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PRESCALER_PCLK_DIV2;
  hadc3.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12b;
  hadc3.Init.ScanConvMode = DISABLE;
  hadc3.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3.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3.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hadc3.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3.Init.NbrOfConversion = 1;
  hadc3.Init.DMAContinuousRequests = ENABLE;
  hadc3.Init.EOCSelection = EOC_SINGLE_CONV;
  HAL_ADC_Init(&hadc3);

    /**Configure for the selected ADC regular channel its corresponding rank in the sequencer and its sample time.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4;
  sConfig.Rank = 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3CYCLES;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3, &sConfig);

}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 STM32F4xx HAL library initialization:
       - Configure the Flash prefetch, instruction and Data caches
       - Configure the Systick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each 1 msec
       - Set NVIC Group Priority to 4
       - Global MSP (MCU Support Package) initialization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to have a system clock = 144 Mhz */
  SystemClock_Config();

    BSP_SDRAM_Init(); /* Initializes the SDRAM device */

  /* Configure LED1 */
  BSP_LED_Init(LED1);

    UART_Config();

  TIM_Config();

  MX_ADC1_Init();
  MX_ADC2_Init();
  MX_ADC3_Init();

  /*##-8- Start ADC3 conversion process ######################################*/
  if(HAL_ADC_Start(&hadc3) != HAL_OK)
  {
    /* Start Error */
    Error_Handler();
  }

  /*##-9- Start ADC2 conversion process ######################################*/
  if(HAL_ADC_Start(&hadc2) != HAL_OK)
  {
    /* Start Error */
    Error_Handler();
  }

  /*##-10- Start ADC1 conversion process and enable DMA #######################*/
  if(HAL_ADCEx_MultiModeStart_DMA(&hadc1, (uint32_t*)uhADCxConvertedValue1, Number/2) != HAL_OK)
  {
    /* Start Error */
    Error_Handler();
  }

    /*##-3- TIM8 counter enable ################################################*/ /
    HAL_TIM_Base_Start(&htim8);

    while(completeflag == 0);

    Save_to_SD();

    BSP_LED_On(LED1);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void HAL_ADC_ConvCpltCallback(ADC_HandleTypeDef* AdcHandle)
{

            HAL_ADC_Stop_DMA(AdcHandle);
            HAL_TIM_Base_Stop(&htim8);
            completeflag ++;
}

void HAL_ADC_MspInit(ADC_HandleTypeDef* had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1- Enable peripherals and GPIO Clocks #################################*/
  /* Enable GPIO clock */
__GPIOA_CLK_ENABLE();  __GPIOF_CLK_ENABLE();  __GPIOB_CLK_ENABLE();
  /* ADC3 Periph clock enable */
  __ADC1_CLK_ENABLE();  __ADC3_CLK_ENABLE();  __ADC2_CLK_ENABLE();
  /* Enable DMA2 clock */
  DMAx_CLK_ENABLE();

  /*##-2- Configure peripheral GPIO ##########################################*/
  /* ADC1 Channel8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ADCx_CHANNEL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ADC2 Channel8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ADC3 Channel8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

  /*##-3- Configure the DMA streams ##########################################*/
    hdma_adc1.Instance = DMA2_Stream4;
    hdma_adc1.Init.Channel = DMA_CHANNEL_0;
    hdma_adc1.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hdma_adc1.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adc1.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adc1.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HALFWORD;
    hdma_adc1.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HALFWORD;
    hdma_adc1.Init.Mode = DMA_NORMAL;
    hdma_adc1.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hdma_adc1.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ENABLE;
    hdma_adc1.Init.FIFOThreshold = DMA_FIFO_THRESHOLD_HALFFULL;
    hdma_adc1.Init.MemBurst = DMA_MBURST_SINGLE;
    hdma_adc1.Init.PeriphBurst = DMA_PBURST_SINGLE;
  HAL_DMA_Init(&hdma_adc1);

  /* Associate the initialized DMA handle to the the ADC handle */
  __HAL_LINKDMA(hadc, DMA_Handle, hdma_adc1);

  /*##-4- Configure the NVIC for DMA #########################################*/
  /* NVIC configuration for DMA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
  HAL_NVIC_SetPriority(DMA2_Stream4_IRQn, 0, 1);
  HAL_NVIC_EnableIRQ(DMA2_Stream4_IRQn);
}

网友:
HAL库不太清楚,同步触发也好弄,直接使用定时器1的三个通道CH1,CH2和CH3同时触发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