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如何将BMP图片写入到三代七寸屏(RA8875)的Flash中

楼主(2016-12-27):
我是新手.请教楼主如何将BMP图片写入到三代七寸屏(RA8875)的Flash中? 我见到资料中有图片相关的Bin文件,不知如何转化?
请介绍一下BMP写入Flash的流程.需要那些工具软件或看哪些资料.谢谢.

网友:
1. 导入图片是用V5板子的出厂程序实现的,稍麻烦,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12
2. 图片bin文件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小软件生成,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22

楼主:
谢谢.参考了,C文件会调用了,再请教一下,Bin文件如何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参考了,C文件会调用了,再请教一下,Bin文件如何调用?

网友:
bin文件就是原始的图片数据,指定了地址后,直接从相应地址读取就行。

楼主:
我没有接触过图片的Bin文件.调用方法还不清楚.比如有了一个图形数据的C文件,如"480x272_海滩.c",我可以用#include"480x272_海滩.h"将C文件的图形数据包含到程序代码里,再用RA8875_DrawBMP(x,y,H,W,(uint16_t *)Image);这样的函数来调用图形数据来显示.那末Bin这样的图形数据文件能不能用这样的方式编程调用(如可以,那如何编程调用?).如不可以,那是否是要预先把bin文件写到Flash中,程序再根据所在的地址来调用.哪种方法是正确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接触过图片的Bin文件.调用方法还不清楚.比如有了一个图形数据的C文件,如"480x272_海滩.c",我可以用#include"480x272_海滩.h"将C文件的图形数据包含到程序代码里,再用RA8875_DrawBMP(x,y,H,W,(uint16_t *)Image);这样的函数来调用图形数据来显示.那末Bin ..

bin文件是存到RA8875的图库flash里面的,RA8875从这个图库flash里面读取。V5板子的出厂程序有API函数,找找

楼主:
如何根据地址读取RA8875的Flash中的图片数据我已试通了.另想能不能用编程的方式将bin文件的图形数据直接包含到程序中.看来还是要先写入到Flash中,再调用.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