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怎么显示自建字库中指定位置字符?
大牛的形成也是时间与技术的积累

楼主(2016-12-28):
图片是我用EMWIN的FontCvt.exe工具自建字符, 这个ft字符字符中没有(它是一个字符, 也可以是其它任意图形, 比如说我画一条鱼上去), 当然这个字符是用输入法完全打不出来的,因为它可能根本就不是一个字, 只是一个没规则的图形而已, 我现在把它放在字库中未使用的位置0010的地方, 我把它另存为.C后, 问题是我的TEXT控件,TEXT_SetText(); 怎么去调用这个函数显示这样一个图形呢? 用U2C.exe工具也不行, 因为你根本没法用输入法输出它, 只知道这个图形在0010位置, 我用TEXT_SetText(\x00\x10);或TEXT_SetText(\x10);都没有效果,请问怎样才能输出它?

楼主:
WSYH47.rar (5 KB, 下载次数: 62) 这个是用的字体文件, 想输出0010位置的字符

楼主:
我试了0010位置反而正常,就是00B0,00B1位置反而不正常了,显示不出来

楼主:
貌似问题找到了, 字库文件里有段这个描述: /* Start of unicode area <Latin-1 Supplement> */  从这以后的字符都显示不出来, 前面的可以. 用的字体是微软雅黑48X48加粗, 难道是这个字体不支持ASCII扩展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问题找到了, 字库文件里有段这个描述: /* Start of unicode area <Latin-1 Supplement> */  从这以后的字符都显示不出来, 前面的可以. 用的字体是微软雅黑48X48加粗, 难道是这个字体不支持ASCII扩展集?

我用的是 8bit ASCII + ISO 9959编码的字符进行造字,是可以的,你帖子中的这些位置都可以的。

不过程序代码中不可以使能GUI_UC_SetEncodeUTF8(); ,因为用的不是unicode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