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raph控件快速刷新波形的方法

楼主(2016-12-29):
================================
平时我们刷新波形都是通过函数
GRAPH_DATA_YT_AddValue(ahData, rand()%100);
然后调用函数
GUI_Delay(10);‘
每次都仅仅添加一个点进行刷新,表现出来的效果就是波形像蜗牛一样一点一点往前爬。
================================
现在我们换一种思路,假设Graph控件的长度是200,那么我们可以一次就把这200点都添加完毕,然后再刷新
这样表现出来的效果就是每次都是刷新整个Graph控件。
for(i = 0; i < 200; i++)
{
        GRAPH_DATA_YT_AddValue(ahData, rand()%100);
}
GUI_Delay(10);

网友:
还是挺慢的,我这样刷300个点 大约需要300ms(用的F1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挺慢的,我这样刷300个点 大约需要300ms(用的F103)

F429系列就好很多了。

网友(2017-03-08):
103系列毕竟已经达到极限了。再多添加数据,就会出现卡顿现象了,这个GRAPH组件功能太单一,这种整个曲线移动很吃内存,现在显示量大的话可以曲线不移动,增加数据,满了后再整页清屏,重新从头显示比较好

网友(2022-12-29):
太棒了!原来有这种思路,我还每次一个点一个点刷

网友(2023-08-30):
真的有用欸,太酷了,我之前还在思考怎么用内存机制的办法处理,但是没整出来,用来你这个方案就可以了

网友:
但是刷出来会有撕裂感,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让它变得跟德芙一样?

网友:
还有就是能更改graph的刷新时间吗?用超频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