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使用GUI_EndDialog关闭窗口,窗口中使用iconview,内存会泄漏

楼主(2016-12-30):
今天在调试一个见面发现一个怪现象,我有一个界面,创建了个timer,和一个iconview,里面加了两个png图片,timer20ms检测一次一个io口状态,如果有变化就关闭窗口,我使用GUI_EndDialog关闭窗口,结果用GUI_ALLOC_GetNumFreeBytes()查看emwin内存使用情况,结果发现内存有泄漏,在调用这个界面之前内存剩余值为A,调用后为B,关闭界面后应该内存剩余值变成了C,C比A小,出现了内存泄漏;我把这个iconview改成button就没有这个问题,关闭窗口后就内存剩余值就能恢复到A。求高手指点

网友:
在对话框的回调函数里面添加一个WM_DELETE消息,在这个消息里面单独删除下ICONVIEW控件。

估计是这个控件不能够后随父窗口一起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对话框的回调函数里面添加一个WM_DELETE消息,在这个消息里面单独删除下ICONVIEW控件。

估计是这个控件不能够后随父窗口一起删除。

谢谢 ,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对话框的回调函数里面添加一个WM_DELETE消息,在这个消息里面单独删除下ICONVIEW控件。

估计是这个控件不能够后随父窗口一起删除。

还是不行,我用ICONVIEW_DeleteItem删除了iconview里面的两个png,然后又删除了iconview,再释放窗口,还是不行,内存有6k左右泄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行,我用ICONVIEW_DeleteItem删除了iconview里面的两个png,然后又删除了iconview,再释放窗口,还是不行,内存有6k左右泄漏了

重复进入几次,是不是每次都减小6KB。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行,我用ICONVIEW_DeleteItem删除了iconview里面的两个png,然后又删除了iconview,再释放窗口,还是不行,内存有6k左右泄漏了

不是,一共只减少6k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一共只减少6k多点

这个属于正常,有些控件一旦使用了一次,即使被删除了,还是占用了一部分空间,估计是为了下次再次创建预留的。

如果一直在减小就不正常了。仅减小一次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属于正常,有些控件一旦使用了一次,即使被删除了,还是占用了一部分空间,估计是为了下次再次创建预留的。

如果一直在减小就不正常了。仅减小一次是正常的。

网友:
谢谢了,看来是这样的,我发现加入了图片,就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如果没有图片就没这种问题,应该是你说的那样